楼主(2024-10-06):
T8led灯管单端供电接线

led灯管分驱动电源内置和外置两种,电源内置的led灯管安装时,将原有的荧光灯取下换上led灯管,并将镇流器和启辉器去掉,让220V交流电直接加到led灯管单端即可。单端供电T8LED灯管(两个针脚分别接L、N)

单端供电T8LED灯管(不接线端内部图片)(常规默认两头是空的,没有接线,完全悬空)

网友A:
你这样改是很危险、也很麻烦的!

现实中,我目前只见到过现成的T8 LED灯管产品,两边的灯脚就是供电的输入端,每端的两只脚是短接的。

普通的日光灯支架改用LED灯管很简单。去掉启辉器,将镇流器短接(直接将镇流器两条线的任一条线接到另一条线的端子上即可)。

网友B:
现在的T8LED灯管,如果不是预定基本是单端接电

网友C:
上次刚买了个雷士的。是单端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是很危险、也很麻烦的!

现实中,我目前只见到过现成的T8 LED灯管产品,两边的灯脚就是供电的输入端,每端的两只脚是短接的。

普通的日光灯支架改用LED灯管很简单。去掉启辉器,将镇流器短接(直接将镇流器两条线的任一条线接到另一条线的端子上即可)。
这是双端供电灯管了

楼主:
受备件限制,有单端改双端,双端改单端情况

网友D:
我买的几个牌子都是两边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双端供电灯管了

目前市场上所见到的T8 LED灯管都是这种两头供电的,还没有见到你所说的单头供电的T8 LED灯(除非定制的)。

自从在市场上我第一次见到的第一支T8 LED灯管成品,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双端供电灯管了

目前市场上所见到的T8 LED灯管都是这种两头供电的,还没有见到你所说的单头供电的T8 LED灯(除非定制的)。

自从在市场上我第一次见到的第一支T8 LED灯管成品,就是这样设计的。
确实双端灯管用的比较多,安装也非常方便,不知为啥库存那些单端灯管,还得让用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双端灯管用的比较多,安装也非常方便,不知为啥库存那些单端灯管,还得让用上。

要不报废,要不改回两端供电,形成一致性、通用性。

否则不知情的人拿去直接按常规(两端供电)安装到T8日光灯支架上,就有你好看的啦!!!!

不知道你的这些单端供电的T8 LED灯是从哪来的,不规范又害人的东西。

网友E:
上海世纪亚明照明生产的T8K2灯管就是单端供电,见以下图片:

网友F:
单端供电和两端供电在我公司都存在,你们就说牛不牛吧。

网友A:
见识了,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玩电开始,到现在已退休十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单端供电的日光灯。
还好,这不是普遍现象,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