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请问大家看看这个加热到底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4-10-06):
师傅们,请问大家看看这个加热到底怎么实现的?如果说开关闭,这个加热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加热管没在这个图纸里吧
K200的常开触头并联的应该是阻容吸收,保护触头的

网友B:
顺着1 3 5往下找,才是加热器

网友C:
1、3---2、4 一组(摸具1区);3、5---4、6 一组(摸具2区);5、1---6、2 一组(摸具3区),三相电路共三组负载。接触器触点-K200、-K201、-K202同时闭合,三相负载得电工作,就这么简单,还有什么不不明白的?
至于怎样控制,没有控制电路谁也不知道,只能猜、猜、猜......。

楼主:
谢谢几位师傅们的解答

网友D:
加热器再贴几张图纸看看,这样拿小腿让大家猜是谁?

网友E:
有电就能加热了

网友F:
感觉三相电这样接线方法是否有问题?不知功率有多大?

网友G:
那么大的功率,由接触器K200\K201\202主点带,至接线端子+O-XB:3、4和5、6,至接线端子+O-XE:1、2,先火后零,三相基本对称分布。

网友H:
单相8300w,三个接触器分别83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