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7):
前段时间天气下雨打雷,家里的漏电保护开关跳闸了。我把开关拨上去后,按测试按钮不会跳闸。当时我担心漏保坏了,于是想测试一下。把插座面板拆掉,用一根细线将零线和地线短接,此时漏保会跳闸,证明漏保功能是好的,只是测试按钮功能坏了。
后来觉得拆插座测试漏保的方法比较麻烦,还是按测试按钮方便。毕竟这是保命神器不能大意,隔一段时间测试一下还是有必要的,然后就买了个漏保打算把它换了。
当新漏保到货后,准备好工具要去更换时,我多手又去按了一下旧开关的测试按钮,此时它居然会跳闸了
之前我并没有去动过这个漏保,它就自动地从失灵状态恢复变好了,难道这跟当时雷雨天气有关系吗,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用一根细线将零线和地线短接,此时漏保会跳闸

这应该是短路的原因跳的吧,不是漏电跳的,不知你用的是哪种,

一般来说漏电跳是有一个蓝色的小方块弹跳出来的,要想再合闸必须把这个按下去

最后这电子产品坏了就坏了,没什么好解释的,换个新的就是了

网友B:
可能是里面受潮了,导致漏电按钮失灵

网友C:
“用一根细线将零线和地线短接,此时漏保会跳闸”~正常现象,除非电路上没有任何用电器

按钮失灵~参看遥控器按钮失灵,接触式的都会有这问题,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细线将零线和地线短接,此时漏保会跳闸

这应该是短路的原因跳的吧,不是漏电跳的,不知你用的是哪种,

一般来说漏电跳是有一个蓝色的小方块弹跳出来的,要想再合闸必须把这个按下去

最后这电子产品坏了就坏了,没什么好解释的,换个新的就是了
零地短接,是有漏电,不是短路 部分电流流去地线了

网友E:
要是爱惜生命,还是趁早更换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细线将零线和地线短接,此时漏保会跳闸

这应该是短路的原因跳的吧,不是漏电跳的,不知你用的是哪种,

一般来说漏电跳是有一个蓝色的小方块弹跳出来的,要想再合闸必须把这个按下去

最后这电子产品坏了就坏了,没什么好解释的,换个新的就是了
零地短接,是有漏电,不是短路 部分电流流去地线了

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为是零火短接了

网友F:
换新吧,通用配件不贵

网友G:
零地短接,产生漏电流,会跳是正常的。

网友G:
某泰的漏保把,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