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旧的60v电三轮充电器

楼主(2024-10-07):
哥哥的充电器,原来电三轮变压器的。想让我改成能充12v(比较常用)的充电器。想了以下两个方案。
各位大神比较下

楼主:
原来充电器的样子

网友A:
都不知道你想改成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固态调压器一般后级只能接加热管和灯泡这些,因为他的后面就是不标准的正弦波,像变压器这些就不行

网友C:
你的原来的充电机里面的变压器本来就有12,24,36的接线端口,拆开来改下接线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