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8):
师傅们大家早上好,我的一个产品输送带,由于控制要求不高,动作也不频率,当产品过多的时候,需要给机器一个减速的信号。由于PLC输入是低电平的,但我这个电眼却是PNP高电平输出的,没办法抢修在即,我把这个PNP电眼输出驱动中继,然后利用其触点,把它转化低电平输出,供PLC输入信号,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就是按你的思路,增加一个中继中转一下信号就好了

网友B:
有专用的转换器卖的;当然对于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用个继电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转换器卖的;当然对于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用个继电器也是可以的;
您好师傅,请问您说的是不是光藕?

网友D:
既然是抢修,手头有光耦就有限使用,没有就上中继~通过速度不高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E:
响应时间没有要求,继电器就可以,有要求的买个三极管转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转换器卖的;当然对于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用个继电器也是可以的;
您好师傅,请问您说的是不是光藕?

转换器的内部原理结构应该是光耦,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一个晶体管或者其他

网友G:
一个三极管 加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H:
增加一个中继中转一下信号就好了

网友I:
PLC是源型输入低电平有效而电眼PNP高电平有效,电眼上接出一个中继,用其一个常开点接入PLC输入端转换一下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感恩有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