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8):
请教大神,三菱d720报警E.SAF,sc和s1 s2短接线正常,光耦输出也正常,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设置对吗?

网友B:
如果您的接线都没有问题,那一种可能是主板电源有问题导致报警,还有一种可能是主板的检测电路坏导致。可以排查一下是否是主板问题

网友C:
好像是PC端与s1 s2短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PC端与s1 s2短接吧!

楼主:
是主板的问题,换了主板就好了。谢谢各位老师,就是不知道是主板哪一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