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8):
传送带运送小型的不规则物体,比如传送带运行的方向有3个气缸,是在接近气缸的位置装传感器么,传感器接受到物料达到的信息,怎么让气缸刚好就能直接伸出推到物料,通过定时吗?定时的话定位有点不准,还是说要配合伺服电机,又或者是在气缸推杆上加一个宽点的工件,增加推物料的面积?

楼主:
传送带不停的

网友A:
加一个编码器,三种物料分三个标志位,触发后延时到达编码器数值就击打!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84y1q7mP/?vd_source=c87331ff68528d6864f0f8beb4115ed5
这里有个3D分拣视频,能帮我看看上面的到位信号到底是哪里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84y1q7mP/?vd_source=c87331ff68528d6864f0f8beb4115ed5
这里有个3D分拣视频,能帮我看看上面的到位信号到底是哪里来的吗

这个视频里面没有提供定位的程序:1、蓝色的工件,第一个气缸动作;2、紫色的工件,第二个气缸动作;3、黄色的工件,到最后!
而且这个是单个工件的分拣,判断出分类后,直接在目标区域挡住工件,工件到达就可以实现分拣!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0413

可以参考一下,需要编码器一个。

网友C:
你传送带用什么驱动?
用伺服那就太简单了
普通电机就装个码盘+工件检测传感器

网友D:
怎么让气缸刚好就能直接伸出推到物料,通过定时吗?

可以通过延时

定时的话定位有点不准,还是说要配合伺服电机,

只要输送带速度稳定就没有问题

又或者是在气缸推杆上加一个宽点的工件,增加推物料的面积?

这个如果工件体积相差太大的话,应该是要装的,具体看实际情况

网友E:
通过输送带编码器,传感器装在前端,感应到物料之后,走一段距离再推,或者直接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也可以实现

网友F:
你们说要是推的时候工件摆放推斜了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们说要是推的时候工件摆放推斜了 应该怎么处理·
斜多少?感应器判定,超过斜度直接报警,进行停机处理或者是其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们说要是推的时候工件摆放推斜了 应该怎么处理·
加传感器检测物件长度,计算出中间点位(结合码盘),推出器击打这个中间点,就不会推斜了。

网友H:
移动到位后就判断产品类型,符合的气缸推出,不符合的往后流再判断。。

网友I:
用气杆加伺服,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J:
微小物件还是用视觉最好,大件按上面师傅建议。这个情况的看你实际上是什么尺寸的物件来定,例如小件如集成块,三极管等微小部件。大件像行李箱等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