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10-08):
哪位大神手里有汇川变频器igbt模块温度检测原理图!!!拜求共享!!!工厂自用的一台11KW汇川变频器不定时提示过热.实际温度并不高!F7-07项监控值变化过大!!!

网友A:
自己画一下,国产的机器不算太复杂,1小时就能画好

网友B:
根据描述,感觉是电源板温度检测有问题,可能是某个运放或者比较器不良导致。先看看电路板或者排线是否有腐蚀导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