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9):
4p漏电断路器,进线端接三根火线一根零线,出线端接a相和b相,给两相380v电焊机供电使用,可以吗?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到底可以实现漏电保护吗???会不会通电 就跳啊?

网友A:
可以用,但有可能会跳闸,并非4p漏电断路器不能用,而是电焊机的漏电电流比较大。

网友B:
可以用,如果确实有漏电也会起保护作用跳闸

网友C:
简单的一句话:只要保证漏电保护器的流出电流等于流入该漏电保护器的电流,这个漏电保护器就能正常工作!!!!!

即进出漏电保护器检测装置的电流相等,漏电保护器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D:
说不能用的是忽悠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不能用的是忽悠你

也有可能是说的人自己也不懂

网友E: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F:
可以用,没有问题。

网友G:
搞上去用倒再说,跳了看是不是漏保跳的,就晓得能不能用了!

网友H:
实践出真知,搞起来

网友I:
以施耐德漏电保护模块为例,漏电电流是可以设置的30ma—30A,具体设置多少合适需要根据使用环境,连接设备的最大漏电电流来设置的。国家标准电焊机的漏电电流不能超过15ma 所以一般30ma漏电保护足矣。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以施耐德漏电保护模块为例,漏电电流是可以设置的30ma—30A,具体设置多少合适需要根据使用环境,连接设备的最大漏电电流来设置的。国家标准电焊机的漏电电流不能超过15ma 所以一般30ma漏电保护足矣。
以施耐德漏电保护模块为例,漏电电流是可以设置的30ma—30A?30A的对地电流相当恐怖了

网友K:
理论上可以使用
出现跳闸要分析
先区分过流跳,还是漏跳......
可能的因素比较多,总能找出为什么跳,对应解决就是了

网友L:
可以用,没问题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J:
A类和AC类 使用环境 保护种类应该不同吧,具体我也没使用过超过30ma的漏保,也好奇像超过30ma的到底应用在什么场合,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