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0):
最近有客户使用DLT645/TCP协议转换器遇到一些问题,今日和大家分享下经验
该协议转换器用于将带有DL/T645协议接口的电能表(如威胜电能表)转成(ModbusTCP或S7-300TCP/IP)协议,直接与上位机以太网通讯。
1、带有 DL/T645-2007 或者 DL/T645-1997 协议接口的电能表(如威胜、科陆、华立、林洋、浩宁达电能表)转成以太网通讯
2、该 DLT645/TCP 协议转换器能够将10个电能表,每个电表29 个电能数据通过网线传送到上位机中
其中使用ModbusTCP有关寄存器地址注意:
0#电表起始地址为40001
1#电表起始地址为41001
2#电表起始地址为42001
…………
9#电表起始地址为49001
起始地址不是从0开始,要从1开始,如果从0开始读,读10个长度,那么后面结果都读不上来
另外建议用户选择电能表时不要选择小众的电能表,推荐使用如威胜这种常用的电能表,如果对于不太懂电能表以及协议的话,建议用户直接选择大连德嘉DLT645/TCP(PLUS)协议转换器,这种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可根据用户需要选择指定电能数据,而且对于后续维护来说很方便。

楼主:
该转换器采用 35mm 导轨安装,DC 24V 供电(3W)转换器正面有一个网口或四个网口,用于连接电脑、触摸屏、以太网交换机;
转换器侧面上部,有一两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直流 24V 电源;
转换器侧面下部,有一三孔可插拔式端子,用于连接 RS485 双绞线D+、D-,以及通信地(注:一般该端子不接,只有设备有通信地时,才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以提高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