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0):
 如题如何实现暂停功能呢?是暂停不是急停或停止。用的步进电机做定位控制,比如从A点到B点,在电机正在运行时此时按下暂停键就立马停止,松开就继续接着走到目的地。  俺试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网上也没找到相应办法。在1200中步进定位控制中途是可以停止,比如绝对定位控制运行中如果按下停止是停止了,但不能继续接着走到目的地,必须要重新回原点再次触发绝对定位才能走到设定点位,感觉这不科学啊。
 俺想既然运动控制PLC驱动步进或伺服运行是通过发脉冲,难道中途就不暂停么?比如从A点到B点需要10000个脉冲,当发了5000个脉冲走到中途一半时可以暂停,然后也能恢复继续发剩下的5000个脉冲使其走到目的点位。

网友A:
你确定不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呢

网友B:
好像有专用的指令吧?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把。

绝对定位过程中,启动MC_STOP,然后轴停止,再次启动绝对定位,我感觉应该是没问题的。

例如你所说的,按下暂停键,启动MC_STOP,轴有个停止减速时间,你要等轴完全停止以后,才可以启动绝对定位,不然就不会动,而且功能块有对应的报错代码,你可以把程序加上看看。

ETERCAT轴控有个状态机,理论上,西门子的轴也有状态机,你要加上启动绝对定位条件,也就是说,要满足条件才可以启动定位,

自己封装轴控功能块条件多加一些,这样外面做逻辑BUG少一些。

附:PLCOpen状态机<不是西门子>

网友D:
这个应该很容易做到啊,搞不懂为啥你用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可能是程序问题呢?1200PLC运动控制都是用里面成品的封装程序,比如启动轴 手动轴 复位轴 绝对定位轴,相当于只是调用这些轴而已,实际上都不算自己编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有个专门的暂停轴,可是这个程序名字叫暂停轴实际就是停止轴,停止后并不能接着继续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求大佬指点方法,1200运动控制只要组态好后都是直接调用成品的封装程序来控制定位的,在里面虽然有个暂停轴程序,但这个实际就是停止并不是暂停,触发这个指令后只是停止了,如果是绝对定位的话还是要重新回下原点才能走。

楼主:
回复 网友C:
 1200的运动控制程序都是调用里面现成封装好的程序而已,只是把对应管脚赋值而已,都算不上自己编程。俺组态好后就是按照常规的调用了MC_Power_启动轴、 MC_Reset_错误确认轴、 MC_Home_归位轴、 MC_MoveAbsolute_绝对定位轴、 MC_MoveJog_点动轴、 MC_Halt_暂停轴。这几个轴程序。其它几个用不着的程序也没看到有相应可以实现暂停的管脚。  而且要实现急停的话也是用MC_Halt_暂停轴实现的,问题是触发这个轴以后就是停止而不是暂停,一旦触发了暂停轴,那么绝对定位就必须重新回下原点(触发下MC_Home_归位轴)才能运行。也就是比如从A点走到B点,如果中途任意位置触发了暂停轴停止后,那么剩下没有走完的就不能接着继续了,必须要回下原点。

 不知道是哪里没搞对,求大佬指点迷津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00的运动控制程序都是调用里面现成封装好的程序而已,只是把对应管脚赋值而已,都算不上自己编程。俺组态好后就是按照常规的调用了MC_Power_启动轴、 MC_Reset_错误确认轴、 MC_Home_归位轴、 MC_MoveAbsolute_绝对定位轴、 MC_MoveJog_点动轴、 MC_Halt_暂停轴。这几个轴程序。其它几个用不着的程序也没看到有相应可以实现暂停的管脚。  而且要实现急停的话也是用MC_Halt_暂停轴实现的,问题是触发这个轴以后就是停止而不是暂停,一旦触发了暂停轴,那么绝对定位就必须重新回下原点(触发下MC_Home_归位轴)才能运行。也就是比如从A点走到B点,如果中途任意位置触发了暂停轴停止后,那么剩下没有走完的就不能接着继续了,必须要回下原点。

 不知道是哪里没搞对,求大佬指点迷津啊,谢谢!

让你发个程序这么难吗,如果不是工程所需,没必要折腾。
MC_功能块就这么几个,多看下手册估计就搞定了

网友C:
好人做到底,我测试OK。多看手册,都像你这么搞,设备还怎么调啊,甲方领导不吊飞你

网友D:
不要光知道悬赏,问题帮你解决了也不知道奖励

网友A:
你触发暂停后不能再次触发绝对定位?原点丢了?那肯定哪里有问题啊,原点不应该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大佬指点,你这是咋实现暂停的呢?看不懂啊。手册上俺也看了,也没找到如何实现暂停啊。手册上哪个地方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佬指点,你这是咋实现暂停的呢?看不懂啊。手册上俺也看了,也没找到如何实现暂停啊。手册上哪个地方有?

绝对定位的前提是你要确定原点,
你如果MC_POWER如果停止方式是急停,那么位置可能PLC与实际有误差,系统就会把回原点OK标志OFF掉,你就不能绝对定位了。

PS:实际中,轴带的机械有惯性,不可能立马停下来,所有,要选择减速停机。

以上只是猜想,不上传程序,不截图,不给工钱,尽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没明白大佬说的意思,启用轴的停止模式选择了2也没用啊,还是不能实现暂停。不知道大佬演示的程序是咋实现的。
大佬,程序上传了你看嘛很简单控制。

网友E:
状态机上可以看到用什么指令

网友F:
在西门子S7-1200 PLC中,要实现步进电机的暂停功能(不是急停或停止),你需要考虑一些运动控制的逻辑和脉冲输出的控制。由于步进电机是通过脉冲信号进行控制的,所以理论上暂停的功能可以通过控制脉冲的发送来实现。

为了达到从当前位置暂停并继续的效果,以下是实现思路和方法:

1. 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HSC)和脉冲输出(PTO)控制
西门子S7-1200有用于控制步进电机的高速脉冲输出(PTO)功能,并且可以使用运动控制指令来进行绝对定位或相对定位。然而,实现暂停并继续走完剩余的脉冲,需要结合以下步骤:

2. 步骤详解
启动运动控制: 使用S7-1200中的 MC_MoveAbsolute 或 MC_MoveRelative 指令来控制步进电机的绝对或相对定位。

监控脉冲计数: 在步进电机运行时,使用高速计数器(HSC)监控已经发出的脉冲数量。可以通过HSC获取当前脉冲的计数,并实时比较。

实现暂停逻辑:

设置一个 暂停按钮,当该按钮按下时,停止脉冲输出。
使用 MC_Stop 指令可以瞬间停止运动,但这会导致无法继续。如果想要继续,建议使用一个辅助标志来中断脉冲输出。
具体实现方式:当按下暂停按钮时,停止给步进电机发送脉冲信号,记录此时的脉冲位置
太多,具体可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