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0):
ACS510 3KW变频器,模块型号FP15R12KE3;
上电前测量变频器二极管状态,整流桥和IGBT逆变部分模块的上桥下桥都平衡,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按下run按键,听见一声打火的动静同时,变频器自动重启。
拆下模块后,测量模块上桥驱动U项驱动电压3.3v偏低,更换驱动芯片和保护二极管。模块驱动电压恢复正常12.6v(对地电压),用示波器测量变频器波形,U项波形和其他两路波形一致,对地电压也一致,下桥三项波形也一样。随后安装上新的模块。运行变频器测量三项输出,发现U项缺项,但是变频器没有报故障!然后我又拆下模块重新测量电压和波形,和之前的结果一样,现在没有维修思路。希望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你的找咸老,他最有发言权。

网友B:
  前几天无聊,把72A的炸的稀烂的板子拿出来修,以前都是直接换板的!这个板子,除了主电容和大于100欧以上的电阻是好的,其它全废了!主继电器,光耦,开关电源相关,互感器,几个运放全换新的!炸断的地方直接拉线,修复后,驱动很完美,焊上IGBT,稳压电源运行也正常!装机上交流,空载也正常,一带电机就是你这种情况!关电再看,IGBT一路二极管特性已经没了!事后我分析,是不是这个多层板,炸鸡后中间走线绝缘不够,或者已经带不动大电流!
  你这种情况,我猜要么你几个驱动电源隔离,钳位的二极管坏了(这个坏了,不会影响波形表现),要么就是我这种情况!

网友C:
模块可能坏了吧

网友D:
主板排查过吗?建议可以先排除一下主板,看是否是主板问题

网友E:
打火的声音哪里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模块安装到别的变频器上(维修方法和这个一样)就好用、不缺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之前的驱动或者IGBT有问题,维修之前驱动电压测量才有3.3V,应该是这块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一会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板子坏的不严重,维修之前试机的时候听到打火声之后,变频器自己断电重启(好像是变频器短路后电压拉低后,变频器断电停止,电压又恢复了,变频器又重现显示正常),这时变频器还是显示正常,还是可以启动,就是启动的时候和之前一样。把模块拆下来之后,测量6路驱动的电阻值一致,二极管特性一致,测量都正常,就是安装上模块运行缺项!

网友F:
回复 楼主:
确认一下接线端子到模块之间的阻值,接触不良或大于1欧姆直接飞线,ABB小功率变频器容易出现这种缺相故障。

网友G:
确认下打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