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0):
图片中的阀门开度为0-100%可调节,秤上面有个筒子,往这个筒子加注类似黑芝麻糊样子的东西,下面有个秤实时称重。
客户想要看实时的流速,或者理解为流量吧。这个PLC里面算的话 能实现吗?  求思路。  “黑芝麻糊”介质成分密度等参数全部未知

网友A:
每隔一定的时间采集重量就可以了吧,假设每秒钟采集一次,当前的重量减去上一秒的重量,就是计算出来了

如果变化太大,就叠加起来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隔一定的时间采集重量就可以了吧,假设每秒钟采集一次,当前的重量减去上一秒的重量,就是计算出来了

如果变化太大,就叠加起来取平均值
感谢回答,那这一次的精度能有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隔一定的时间采集重量就可以了吧,假设每秒钟采集一次,当前的重量减去上一秒的重量,就是计算出来了

如果变化太大,就叠加起来取平均值
感谢回答,那这一次的精度能有多少

这要看实际情况,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关键介质黑芝麻糊的流量等不明确的情况下,未知数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介质黑芝麻糊的流量等不明确的情况下,未知数有点多
感谢回复,了解了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直接上托利多称,实时称重,累计称重等数据以通讯方式传给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直接上托利多称,实时称重,累计称重等数据以通讯方式传给PLC。
感谢回复,我们想获取的是流量数据

网友D:
可以考虑螺杆泵,基本大概知道流量

网友E:
1L的方案挺不错的。精度?

如果速度差不多,应该精度很高,

定时中断采集当前总重量-上次总量=定时中断时间内的量,也就是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