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2):
:软启动控制,实测三相电流是平衡的,额定电流是44A。正常运行,实测三相平衡都在37A左右。但有时三相会突然间升到50多A而跳闸!然后复位热继又可以开一会,然后又跳热继,跳热继电流三相都达50几安。观察发现,软启动没有报警,就仅仅的是软启动下面的热继跳掉了。
     处理:首先排除负载有没有突然加大?然后量了电机三相阻值及对地绝缘都正常。检查电机本身及各元器件接线是否松等,正常。所以,现只能怀疑软启有问题了。

楼主:
我怀疑跟三相电机接线松,以及三相阻值不平衡及对地绝缘不良没有关系,只是例行检查一下放心而已,基本上我感觉应该是软启问题,因为跳闸时三相电流平衡的,都是50几安。

网友A:
是哪种软启动器,如果是有旁路接触器的,启动后由接触器供电了,那应该就跟软起没关系

网友B:
软起有没有旁路接触器? 如果没有旁路接触器的话确实应该怀疑是软起的问题!如果有旁路接触器,那么正常运行后应该是甩开软起工作的,还应该找别的问题!

网友C:
负载是什么,我怀疑是负载突然重了

网友D:
有旁路接触器软起动也会检测电流和三相平衡,除非软起动参数设置不对或者人为关闭保护,否则软起动应该比热继电器先动作。

网友E:
发现跳热继,首先检查电机外壳发热是否正常,如果发热正常的就不是电机问题,请检查其他原因。

如果跳热继后发现电机外壳发热严重,不是过载就是电机有问题啦。

通常软起仅作为启动接入电路,启动完成就应该脱离电路(转为接触器运行)的。而且楼主仅是“仅仅的是软启动下面的热继跳掉了”,这好像与软起没有关系。

网友F:
很明显是你的负载发生突变引起吧

网友G:
输入电压没问题吧?三相同时升到50多安,应该是负载问题吧 缺相或者接触不良,电流不会同时增大

网友H:
着是否缺相先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I:
按你的说法,我认为你电机轴承的问题,或者负载有问题

网友J:
电机电流增加到50A是实测电流吗?还是软启动器显示电流?一般来说,电流增加就是电机负载增加了,外部负载或者电机轴承都有影响,都要检查

网友J:
现在有带电流显示的电机保护器,非常好用,保护值比较精确,显示直观,可以考虑替代热继电器,毕竟热继电器保护作用比较粗略,全靠它容易烧电机

网友K:
我这里都是变频器或星三角启动,有台18.5kw的风机变频器坏了,没变频器换,同事接开关下端直接启动,开始63的开关推不上去,后面他直接接120a开关下面,每天要关一次,就这样用了十几天也没事,

网友I:
楼主说下原因吗?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帮助,这几天不开机,暂时不使用这台机,没订单!至于突然增加到50几安,是实测,而且三相都是,且平衡,所以说我认为缺相可能不大,因为三相平衡的!电机不发热,原因未明!现在只怀疑2个原因,一是负载突然增大还是可能软启有问题,但软启有问题不可能三相都是达到50几A,而且又平衡!注意我这里没有辅助接触器接入,只有空开直接到了软启进,出来直接经热继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