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2):
我想采购一套直流加热的电伴热,因为我是用在防爆环境下,1区吧,有没有用过的,聊一聊加热效果等。
然后就是电伴热直流加热跟交流加热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一般是交流的,直流的除非你跟厂家说明是要直流的
这个伴热带发热部分防爆和普通的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温控器和接线插接头
你需要防爆类型的,订购时候要和厂家说明,价钱差很大的

网友B:
交流加热 控制便宜,有220加热 或者变压器低压加热(一般很少人这么弄 成本高)。直流加热 贵 安全性高,一般低压加热。建议安装一个加热带断线监测装置,比如单相的交流加热用US17,直流加热用US16,可有效防止加热带断线或者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