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2):
在电气设计过程中,一些电位公共点如24V电源,110V电源,220V电源,接地等,这些电位点上有很多导线汇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以前用过汇流小铜排,上面带许多小螺栓分线。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案?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接地那种用铜排。UK系列螺丝压紧的中间用连接件连上一般是AC220V公共点,

STTB2.5这种,中间短路条插上,DC+ DC-这样用。

还有3层弹簧端子,1.2层用短路条短接,作为DC供电,3层信号输入端子。

网友B:
有专用的分线盒,比如一进八出,一进十出,一进十二出等。

网友C:
汇流小铜排,上面带许多小螺栓分线。如果是断路器上有有一分几的那种端子

网友D:
接线排上安装汇流排,很常用

网友E:
1这种方式没少用,另外有时候为了接触好,也焊接。

网友F:
小电流就引出来到UK端子排,端子排中心连接,不就扩展出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