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60v充电器改后调整时噪音大

楼主(2024-10-13):
改造方法如图二。本想改成12v-60v的充电器,调整时电压可以调整了但变压器噪音非常大。难道固态调压器不适合变压器负载吗?

楼主:
准备第一种方案试试

网友A:
第一方案你买电容的钱差不多够买一个充电器

网友B:
你这种移相调压不行变压器很容易烧坏,要用过零触发调压的才行,可以网购过零触发模块。电容降压的负载电流影响电压,不好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移相调压不行变压器很容易烧坏,要用过零触发调压的才行,可以网购过零触发模块。电容降压的负载电流影响电压,不好控电压。
谢谢,我也担心串电容充电电流大小会改变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