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336E 显示not enabled

楼主(2024-10-14):
有没有师傅知道这个情况的,AB的1336E系列变频器面板显示这个,应该是没有使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关掉,想求助下各位师傅,还望不吝赐教非常感谢;这款和之前修的AB不太一样,没有使能的端子,参数结构也和700不一样,所以一直卡在这里,就是想用面板启动测试一下子

网友A:
看看说明书有没有需要常闭的端子呢?

网友B:
看看手册,把数据初始化后再重新设置,如果你接线正确,数据正常没错的话就有可能是你的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