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4):
各位专家:
如何实现用普通反射型光电开关对慢速移动物体进行准确计数?PLC该怎么写?
客户现场工况必须用这种光电开关,φ19mm的铜管通过光电开关(速度10mm/s吧),过一根管计数200多,求助!

网友A:
是不是光电开关有问题了?怎么会过一次有200多的计数。

如果用手遮挡准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电气工程师说是铜管移动的速度太慢,导致PLC接受很多次的上升、下降沿 ,计数很多次,
但是现场不能用对射的光电传感器,我想让他通过PLC能不能实现过一根管只计数一次,他说没听过这种用法,他不会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电气工程师说是铜管移动的速度太慢,导致PLC接受很多次的上升、下降沿 ,计数很多次,
但是现场不能用对射的光电传感器,我想让他通过PLC能不能实现过一根管只计数一次,他说没听过这种用法,他不会写

用其他东西挡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如果其他测试正常,那应该就是铜管移动造成的

实际中铜管移动有没有波动?

PLC是普通计数还是高速计数?

光电开关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铜管和传感器这样布置的,铜管是链条工装前进的,通过会有轻微波动,PLC西门子S7-1200,普通计数和高速计数他说都试过,都会出现多次计数的情况

网友B:
移动慢?导致接受多次上下沿?扯蛋
你当场做个实验~拿个可以稳定站立的物体,放在光电开关前不动,看数据是否变化,无变化直接告诉他在放屁。
有变化查程序问题。

看到你说使用普通光电,物体直径19mm(可能还有弯曲)
选型错误,工装可能也有问题~不能保证铜管稳定的通过光眼。
选型选激光/光纤类,要它光线不发散,可以检测小物体

普通光电像用好,注意工装
光电开关上有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它俩与铜管应该在一个平面上
检测背景应该不在光电检测范围,即光电不可以检测到铜管以外的任何东西
光电不可与铜管太近
可以在光电上装个窄缝,比如2mm
……

找实验验证他的程序好了~一个计数的程序怎么会有上下沿的问题?

网友C:
不会是钢管距离传感器60mm刚好是光电开关的检测距离临界点,钢管在移动过程中稍有晃动就会检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光电有效感应行程比这个距离大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拿别的物体在光电开关前也是不停的计数,帮我看看这样写PLC能不能实现我说的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手挡一下试试看,判断到底是铜管晃动问题还是开关本身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别的东西挡在前面也会不停的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铜管和传感器这样布置的,铜管是链条工装前进的,通过会有轻微波动,PLC西门子S7-1200,普通计数和高速计数他说都试过,都会出现多次计数的情况
铜管与铜管之间有多大空隙?
程序上加延时,上沿检到锁存,延时2s打开
看一下光电收发是不是与铜管平行
光电选的100mm的?
不要用高速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铜管和铜管间距比较大约280mm;光电选的是100mm的;我上面贴的一段PLC程序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锁存延时2s打开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别的东西挡在前面也会不停的技术
光电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的?
你截图的程序我看不懂,不知程序对不对,期待高手判断。
之前又碰到过用继电器输出的,然后PLC计数是高速计数的情况,会多计很多。

网友B:
280mm间隔,运行速度10mm左右,定时器设20s都没问题
这段程序上机试试
光电即便是继电器也没关系了

网友D:
你的传动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E:
要用普通的反射型光电开关对慢速移动的物体(如客户现场的φ19mm铜管)进行准确计数,首先要考虑到一些关键因素,比如物体的移动速度、光电开关的响应时间、干扰抑制,以及如何通过PLC程序实现稳定的计数。针对您的工况描述,以下是解决方案:
1. 光电开关的选择与调节
2. 信号抗干扰与消抖
3. PLC程序编写思路
等等
具体可私聊

网友F:
要么是传感器问题,要么是程序问题。
1,调整传感器,尽量近一点<传感器检测距离长一些>,避免震动导致传感器OFF/ON来回变动掉。
2,程序,你说“用别的东西挡在前面也会不停的技术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传感器一直ON的状态下的话)。
3,程序逻辑不难吧
程序要2个东西,
3.1,消除传感器ON,OFF杂乱信号,也就是说,必须ON宽度达到才给计数。
3.2,屏蔽工件间隔区域时间,二次避免杂乱信号。
PS:所有的程序是为了传感器不精准,噪音干扰处理的。
附上程序截图:(BUG自己改。未测试)

网友G:
漫反射?选镜面反射,对面贴个反光纸

网友H:
铜管中空,会产生好多上升沿下降沿。试一试更换安装角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铜管中空,会产生好多上升沿下降沿。试一试更换安装角度。
4楼的安装布局不会出现多个上升下降沿

网友I:
难道用对射或
式 或者反光板很难吗  物体表面有不光滑 或者不反射的斑点 漫反射本来容易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