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 PLS指令

楼主(2024-10-14):
三菱FX3U PLC PLS指令使用有坑
如下的程序,如果D0=15, 在M0有上升沿时,可以发现DSUB指令会持续执行,经分析编译结果,发现如果D0的初值大于10,M7678会被SET, 然后ST M7678指令无法执行。所以导致DSUB指令持续执行。这显然不是想要的结果。把GT_E改成ANDD>就好了。

这是PLS指令的坑,我现在有点不敢使用微分指令了。大家有没有关于避免PLS指令出错的tips?多谢多谢

网友A:
程序没有传上来

楼主:
谢谢,程序在这里。

网友A:
GT_E与是有区别的ANDD>

GT_E执行一次后输出结果会一直保存,并且后面的指令也会一直执行,

虽然输入变量改变了,由于你用的是上升沿,所以结果不会变

把M0改成常开试试

楼主:
嗯,改成M0当然就没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