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是干啥的】~有用过or了解的说一下

楼主(2024-10-14):
控制箱里见到的,不明所以特问

楼主:
谢谢,是个不熟悉的底座

网友A:
請以如下關鍵字搜索: 鍋爐控制 燃燒控制器

楼主:
20年的老设备,燃烧器早换了,只留下这个,在它家的同类设备上第一次见到这东西
从控制箱里的控制器配置看,应该是他家早期设备,配置太简单了,水位控制都没有高高低低报警

网友B:
西门家的燃烧控制器底座,你对一下尺寸确认,侧面有型号标记
西门家的燃烧控制器我常用,就是价格不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