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5):
求助 比如判断d10到d50的值  小于2或大于5输出y0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 比如判断d10到d50的值  小于2且大于5输出y0怎么写呢?

我覺得這個不是程序如何寫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小於2且要大於5的數學論證問題,想明白了程序就不用寫了。

楼主:
额,,小于2或者大于5  标题打错了,,,,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 比如判断d10到d50的值  小于2且大于5输出y0怎么写呢?

我覺得這個不是程序如何寫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小於2且要大於5的數學論證問題,想明白了程序就不用寫了。

HAVE FUN!
或  没注意搞错了 打成且了

网友B:
这一字改过程序还是难题?
使用最简单且都会的,这102个or,虽然有点长但能抓到老鼠

网友C:
要求不高,可以拿变址修改D10

这样更好,不过有的不支持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