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左右用什么电缆

楼主(2024-10-15):
。原电缆是双层绝缘的,不太好买。
能用普通bv电缆代替吗?距离.绝缘做好点

网友A:
3.5KV是实际工作电压?如果是,那就别用BV线,绝缘差太多

网友B:
··········就想问下这个电压等级真实吗?

网友C:
用交联的绝缘材料,详情可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想问下这个电压等级真实吗?
绝对真实,怎么了

网友B:
素我孤陋寡闻了。
这种电压等级要选6KV级别的了吧,查一下电缆厂家的资料应该会有的

网友D:
你淘宝搜一下高压电缆就清楚了

网友E:
就YJV3.6/6KV, 6/10KV的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的都可以

网友F:
UL3239硅胶线啊,耐高温选6KV的就好了...网上/外面店大把的,也不很贵...我们高温测试烘箱都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