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5):
天车操作主钩升降,主回路跳闸,送电后又恢复正常,查不出原因?请大神给指点指点?谢谢各位。还有就是过电流继电器,和主回路断路器,故障吋,哪个先动作,哪个后动作,还是同时动作?

网友A:
估计你是频繁不停点动操作
主钩的接触器老化,换新吧

网友B:
尽主回路断路器应先明Ⅰ

网友C:
断路器老化或太小了吧,正常断路器是短路保护,热继过电流继电器是过载保护,过电流继电器先动作

网友D:
短路保护正常跳总断路器,过电流继电器动作断总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