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5):
在变频器维修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维修部修理好的变频器,用小电机测试正常,但是到用户那里带额定负载,却报各种故障,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了?或者说,在没有大负载的情况下,如测试变频器的带大负载的能力?请大家谈谈自己的做法。

网友A:
大负载测试很难做到与现场一样,多数情况下和楼主一样操作,大带小没问题就交客户装机,真出现问题再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听同行说过,有种可调的减速机,调节减速比增加力矩达模拟现场负载运行,只是听说没见过。

网友B:
带一下小电机就可以了,除非现场的机械有故障导致的过流,你跟用户说明白(或者推缷一下)就行

网友C:
这个没办法,维修只能带小电机测试下,功率上百KW的一般也直接让客户带回去试,有的不方便就附近修过的厂里送去有大电机试一下;

网友D:
三根功率大一点的加热棒,组成角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如果客户带来的变频器的故障现象就是“带不动大负载”呢?

网友F:
1楼大哥这个也是我想要做的,给大功率变频器带电抗当负载应该是可行的,具体参数有哪些不清楚,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老师懂这个?感谢

网友G:
可否有这样一种思路,想办法另外提供低的直流母线电压,用一个电子可调负载来完成带载试机,则能适应任意负载。
带小电机试机,如15kW变频器,拖动1.5kW的小电机,个人感觉意义不大。满载(起码电流足额)试机,才容易发现异常。
这种可调电子负载,我原来试图做过,但因太忙,没做完又撂下了。
如果三相电源的容量尚可,建议用滑差电机做负荷,将从动轴焊死,用可控硅调压装置加载,也算个好办法,但加载范围还是太窄了些。
不建议采用生产生家采取的试机方案,如两电机对拖方式,电源和负载设备投资大,占地方大,不适应维修门头。

网友G:
当时我的想法是:用晶体管或IGBT功率模块(带散热器),配合控制电路做为恒电阻式设备,调整电阻值即能实现灵活的加、减载。从而使手头有了一台“万能负载”。应该是可行的。因为可采取功率模块,就可以做成较大功率的“可变电阻”。比如10V供电电压下,实现0至300A的电流调节。

网友H:
客户拉回去后还是要做一下匹配的,不然大概率还是会报警的,和客户交待一下就好了
一般维修店铺的电力容量也不会有这么大给你接大电机去测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带一下小电机就可以了,除非现场的机械有故障导致的过流,你跟用户说明白(或者推缷一下)就行
不是,有些变频器你带小负载都没到额定电流,到额定电流用一会就报故障,我遇到过设备调慢点正常,调到频率35以上就很容易报欠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客户带来的变频器的故障现象就是“带不动大负载”呢?

我当维修员的时候没遇到过这种故障。如果我遇到这种不常见的故障会直接弃修,因为没有时间去仔细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带一下小电机就可以了,除非现场的机械有故障导致的过流,你跟用户说明白(或者推缷一下)就行
不是,有些变频器你带小负载都没到额定电流,到额定电流用一会就报故障,我遇到过设备调慢点正常,调到频率35以上就很容易报欠压。

说不定是机械故障,轴卡住了

网友C:
还是要区分客户送修时具体的故障,如果炸机的你修好后带个小的电机测试一般没有问题,麻烦的就是经常报过载的这种,你带小电机根本就不会报,那你修了到底有没有搞好是不一定的,所以这个还是最后要找到大的电机去测试的;

网友J:
用Rload负载替代,但是需要软件支持。

网友K:
正常我们修变频 哪里有上几十KW的电源和负载,基本只能上设备去调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带一下小电机就可以了,除非现场的机械有故障导致的过流,你跟用户说明白(或者推缷一下)就行
不是,有些变频器你带小负载都没到额定电流,到额定电流用一会就报故障,我遇到过设备调慢点正常,调到频率35以上就很容易报欠压。

说不定是机械故障,轴卡住了
不是机械故障,别的机拆一个变频器过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L:
可不可以用磁粉张力做负载?张力是可调的也就负载大小可以调。

网友M:
磁粉张力做负载调节范围也比较有限,维修部的电源容量大都比较低,有好多还是用控制变压器将220V升压成380V的,由这个思路形成的检修办法,可检测的变频器功率范围是不会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