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5):
我使用的是 invt GD20-2r2g-4,当我想在 1 秒停止电机时(我设置 P00.12=1),但电机永远不会在 1 秒停止(它将是 1.1 秒或 1 ,2 秒)。
这里的问题是在设定的时间准确地停止发动机。
各位专家,有什么更有效的方法吗?请给我一些建议和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运行的频率是多少?

带的电机多大功率?

是空载还是带了负载?

如果带了负载,惯性大不大?

如果运行频率不大于50,电机功率不大于2.2KW,惯性也不大

而你要求的停止时间一定要1秒钟,可以把减速时间调到0.8或者0.9试试。

网友B:
换个思路, 设个提前量如设为0.9s是否就能在1s时停止?

网友C:
现场实际运行条件要告知一下。

网友D:
想要响应那么精确,得上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