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5):
一个某米的备用机,被女儿不小心摔碎了屏幕。看到网上不贵,就下单了一个带框的蓝色屏幕。其中一切顺利,装好后不开机。仔细检查,发现开关键的触点不通。回想拆开关音量按键板,可能涂胶太多。自己不小心弄断了一根排线。看来自己还是不够细心啊。一个小教训。继续下单买开关音量按键板,还好不贵

网友A:
手机面板为啥都用玻璃材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屏幕是液晶的吧,跟液晶相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幕是液晶的吧,跟液晶相关。
看来手机屏没摔过or直接无视
手机屏液晶板最外面是一个很薄的玻璃,如果你能成功剥离(不破坏液晶及触摸开关),换贴亚克力板,你的手机就不怕摔破屏了。
只换那层玻璃报价几百,连液晶板(总成)要1000多,置换玻璃都说没货,还要签署免责协议,说剥离很难容易损坏液晶,or触摸开关,重贴玻璃也是个技术活还需要专用烘箱……
我的魅特9在无意摔过n多次,摔成花屏,但还能正常使用,最后处理结果,用补玻璃裂缝胶弄了一下,再贴张软膜,不从某个角度看,不影响使用。

网友C:
以前给自己的小米3换过电池,不知是不是买的电池质量差,换上去不耐用,也就两小时,淘汰了

网友D:
我的红米5年了,最近屏幕角有点小磕,也想准备换,又怕自己没这手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红米5年了,最近屏幕角有点小磕,也想准备换,又怕自己没这手艺。。。
和总成一起换没那么麻烦,只换屏幕的话需要很细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红米5年了,最近屏幕角有点小磕,也想准备换,又怕自己没这手艺。。。
和总成一起换没那么麻烦,只换屏幕的话需要很细心。
没弄过还是要仔细,第一次换电池就不小心将排线戳个窟窿,最后又掏排线,好在掏到了,否则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红米5年了,最近屏幕角有点小磕,也想准备换,又怕自己没这手艺。。。
和总成一起换没那么麻烦,只换屏幕的话需要很细心。
没弄过还是要仔细,第一次换电池就不小心将排线戳个窟窿,最后又掏排线,好在掏到了,否则亏大了
看来修手机是个细心活

网友E:
第一次是三星S2充电口接触不好,安装后喇叭不响,询问卖家,直接补发一个尾插和喇叭,后来发现是后盖上有跳线(卖家起初要求不上盖先试),期间为测试耳机是否能用,结果插耳机时不小心把插口挑出,排线拉断,至此再联系卖家,出运费送一套扬声器总成。之后OK。
第二- 次,去年红米7换电池,一年了,当备用机,刷刷视频,还可以,不过尾插也有点不好了。

楼主:
昨天,开关排线到货,已经换好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