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VFD007EL43A不定期报OC

楼主(2024-10-16):
各位师傅 如题 这个台达变频器可以运行 就是运行中会突然报OC(过流)至于啥时间报代码不固定 这给维修带来麻烦 不知道从哪儿下手维修 求修的师傅能给于指点!

楼主:
因为有时一天都正常 有时一天几十次报OC 再开机就又好了 猜想是某个配件接触不良 无从下手

网友A:
带电机空载一直试看会不会报;

网友B:
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环境太热了?

网友C:
我们一个印刷机上安了几个也这个,拆了拿别的地方又能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上次修了两台同样故障,底板背面有个74 运放坏了。

楼主:
5楼的同行朋友 运放坏了会不定期报O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