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6):
一台永宏人机界面FT-104ST PLC是永宏FBS-20MA,通讯方式是PLC圆口接九针口的 2 3 5 原来是触摸屏坏 进不了系统,更换触摸屏后出现和PLC无法连接

型号

连接不上

看通信设置

界面如上

红圈里的设置为什么是三菱?

人机界面里设置了密码,没法上传和下载,排除人为改的可能,现在可以确定是PLC那边是没问题了,用威伦的屏,COM1 9600 E 7 1可以通讯
但永宏这个设置成相同的通讯参数也没办法?询问过永宏客服,说红圈内必须是永宏才能通讯,但在闲鱼上看到一个屏,工程界面都一样的,单独试机,也就是图片2和图片3 现在搞不清楚了,确实是屏这边有问题,但这设置怎么改,我没上传和下载密码

不好意思 是上家维修员把主板换了,所以整个流程和画面都不样了

网友A:
plc是FBS,设的是三菱FX3U,这是什么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永宏厂家说,这个参数得用编程软件才能改的,但程序有密码,上传下载都有,搞不清怎么变了,或者是正常的?

网友A:
原来好的屏的程序里选的PLC就是永宏的,你现在找的这个旧的只是型号一样,里面原来用的PLC是三菱的,肯定是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好的屏的程序里选的PLC就是永宏的,你现在找的这个旧的只是型号一样,里面原来用的PLC是三菱的,肯定是要改的;
原来的屏 就是这个 只换了触摸板的 里面的程序没动过 闲鱼上有个画面和工程一模一样的屏 单独上电都是这样的

网友B:
232通讯
线没有问题 端口没有问题 就是通讯参数了
或者你连接三菱FX3U的试试

网友A:
如果是别的品牌的屏,可能系统里没有支持永宏PLC的选项我还信,永宏自己的屏,第一个支持的就是自己的PLC,选三菱的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楼主:
统一回复 屏的主板被别人换了  最开始是触摸板坏 进不去系统 换了板才是通讯不上

网友A:
主板换了那程序就要重新搞,你新换的主板连的是三菱PLC ,怎么能连上永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没办法,今天把PLC和屏的程序全部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