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西门子G120变频器提示缺少STO端子,这是怎么回事?(20241016)

楼主(2024-10-16):
变频器没有报警,但是也无法启动,监控R2参数,提示缺少STO端子,变频器的控制单元我恢复了出厂设置,还是不行,还是无法启动变频器,切换到HAND手动模式,按下运行键也是没有反应,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种控制单元能不能刷OS系统,是哪里原因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把STO安全功能的端子短接片拆掉了?

网友B:
这是个安全信号类似急停,一般要短接才能启动,不知道能不能参数屏蔽

楼主:
没有短接片的,西门子的伺服是有短接片,这个G120变频器没有的。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报,估计是主控单元丢系统了,不知道能不能刷一下系统。。

网友C:
starter禁用下STO功能呢?

网友D:
先多看两遍手册,应该是主板上有STO功能,需要短接线才能解除故障。

网友E(2025-10-27):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跟你这样的情况,开不到机

楼主(2025-12-26):
一直没有搞定,问西门子,西门子说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