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安变频器N2-202-M 只要运行频率大于3HZ就报OC-C

楼主(2024-10-17):
如题 只要运行频率大于3HZ就报OC-C(过流) 不运行 不显代码

楼主:
这是故障视频 >3HZ就报警

网友A:
试一试:
1、查直流母线回路元件焊盘有没有虚焊脱焊,如充电继电器焊点。。。方法:运行过程中监测母线电压;
2、直接更换驱动电路电源滤波电解电容,以及相关电流检测电路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B:
遇到过
电机线有一相破损接地也是这样显示,也是不能把速度提上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脱开负载空载运行,不报OC的话测量UVW三相输出是否均衡,正常就查负载及电缆线,及更换负载试。
不正常重点查驱动和电流检测,参数有问题不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