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这个可控硅我这样测量对吗?

楼主(2024-10-17):
一个旧的可控硅,我想学着测量一下好坏,首先测量4和5是20.5欧姆的阻值,然后测量1 2不通。1 3有0.3v管压降,然后从网上看的视频,在1上接了12v正。2输出接到风扇上,用G极的5去碰1,风扇转了。但是拿走短接线,风扇就停了,正常是不是应该保持导通?是不是这个可控硅坏了呢,还是我学的方法不对。希望老师们指正一下,谢谢

楼主:
网上说5接3v正,4接3v负,也可以触发1和2的导通,但是我接上3V,风扇一动不动呢

楼主:
换了一个灯泡好了,谢谢

网友A:
难道是感性与阻性的区别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功率的可控硅触发电压可达十几伏,并不是所有的可控硅都是3伏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