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RN3.7-G1S-4C 上电显示四条横杆

楼主(2024-10-17):
富士变频器FRN3.7-G1S-4C上电显示四个横杆是啥意思?是主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有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下吗

网友A:
CPU板不能启动。
重点查各路电源,特别是滤波电容。有的变频器,风扇坏,拉低了24V电压,也会使CPU板电源收影响。

网友B:
这种情况先检查主板供电电源12v、5v、3.3v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在排查是否是电源板问题还是主板本身问题。需要一步一步排除

楼主:
我换了一块主板 上机正常 说明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故障还是出在主板上 可测主板供电都正常 没思路了

网友C:
富士的主板问题不值得修,除非你闲的无聊,修起来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