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8):
机器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作业,当受到外部急停、安全门打开等报警后,会立即停止。此时需要回原,也就是让它走到一个固定的位置,请问程序要怎么写呢?用IF来获取它当前位置,然后决定动哪个轴?还是它本身会根据干涉区域,自动判断先走哪个轴后走哪个轴?

楼主:
现在想把逻辑做到PLC这边,以寸动的方式让机器人6轴点动着走,奈何与三菱cclink通讯的只有8个word

网友A:
甲方想省事,都是这么跟他们说:
万一撞一下,恢复的时间可以手动操作回原的时间长啊。

===============================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7542

楼主:
现在有个想法,想用PLC控制机器人的6轴,类似控制6个伺服轴一样,它的位置、速度,都由寄存器给定,在PLC这边判断回原点逻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想法,想用PLC控制机器人的6轴,类似控制6个伺服轴一样,它的位置、速度,都由寄存器给定,在PLC这边判断回原点逻辑

感觉这样也很难,路径的判断放在PLC这边还是机器人那边没区别啊。

看一下在楼上给你回复的贴子链接里5楼回复的思路是否可行:

“无论哪种机器人,机器人工作的时候,有固定的程序和固定的路径。
比如:
程序1对应的机器人路径点有20个。
程序2对应的机器人路径点有30个。
当机器人在运行程序1的时候,走到了第10个位置点时发生故障了,这时PLC发一个回原点的信号。那么就让机器人先回到程序1的第9个位置点,然后回到第8个位置点,然后第7个、第6个...第1个。机器人回到第1个位置点后,再从这个位置点直接返回HOME点。
或者是让机器人走到程序1的第11位置点,然后走到第12位置点、然后第13个、14个...第20个。机器人到达第20位置点后,再从这个位置点直接返回HOME点。

机器人运行程序2的时候。类似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区域内还有其它的设备,如果按原路返回也会发生碰撞。我后面是这样做的,多示教几个干涉位置,通过干涉区域来判断它该怎么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