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8):
一台变频器,输出大电流用的是双拼软线,奇怪的是一相电线发烫,用专用钳形表测得相电流320A,两根双拼线分别是230和300A,为什么两线电流会高许多?

网友A:
反正我的第一感觉是,双拼线的问题,双拼线的内阻不一样导致的电流不同!当然还有接头的问题,看不到实物没办法具体判断!

楼主:
按理说这电流应该是1+1=2的算法

网友B:
如果可能在甩根线给320并上,电流下来,就是1楼说的问题

网友C:
双线并接的条件是相同电缆,相同的长度,相同的电缆头及制作,不到迫不得已,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D:
不清楚你的“两根双拼线分别是230和300A,为什么两线电流会高许多”指的是什么?

是另外两相的双并线分别是“230和300A”,还是其中一相中的两条并线电流分别是“230和300A”呢?

从你#2的“按理说这电流应该是1+1=2的算法”来说好像是指的后一种说法哟。

所以我知道该怎么说好。

网友E:
一般双拼线是尽量长度和线径尽量一致,双拼我也有用过,但没遇到你这样的
三相不平衡,也可能是你变频器和电机没做过自学习,这个是大电机最基本操作
线发热,也可能是你用的线本来就不合格,选型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线并接的条件是相同电缆,相同的长度,相同的电缆头及制作,不到迫不得已,不建议这样做
相同平方相同长度,另外两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你的“两根双拼线分别是230和300A,为什么两线电流会高许多”指的是什么?

是另外两相的双并线分别是“230和300A”,还是其中一相中的两条并线电流分别是“230和300A”呢?

从你#2的“按理说这电流应该是1+1=2的算法”来说好像是指的后一种说法哟。

所以我知道该怎么说好。
双拼线总电流320,分开测量230和3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你的“两根双拼线分别是230和300A,为什么两线电流会高许多”指的是什么?

是另外两相的双并线分别是“230和300A”,还是其中一相中的两条并线电流分别是“230和300A”呢?

从你#2的“按理说这电流应该是1+1=2的算法”来说好像是指的后一种说法哟。

所以我知道该怎么说好。
双拼线总电流320,分开测量230和300

你的意思是,这相输出是两条同线径同长度的线组成

两条一起测的电流是320,然后分开测,一条是230,另一条是300

如果这样的话,有点意思,按常理两条一起测应该是230+300=530,或者说是两条加起来应该是320才对

不知你其他两相测出来的总电流是多少?

网友G:
线上有不少这样接的变频器,但没关注过两根线的电流。

网友H:
会不会是表有问题。

网友I:
变频器输出为什么是两根线?应该三根线才对

网友J:
钳形电流表是测工频电流的吧,变频器输出电不一定是50HZ吧,再说也不是正弦波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拼线总电流320,分开测量230和300

这样的话,我怀疑你这两条线有可能接错线,分接到负载不同相线位置上。

网友E:
按照9楼的分析
我怀疑你测量时候卡错了

网友K:
双拼线总电流320,分开测量230和300。感觉钳表有问题。或者受干扰了

网友L:
也有可能其中一个根电缆内部有接头,外观看不到的那种。

可以用替换法,用其中一根依次和其他两相中的任意一根电缆倒一下试试

网友M:
看着有些迷糊了。一般都是双拼线都是两根一样的线

网友N:
表达的有点迷糊。。

网友O:
楼主的说法是屡清了,但就是不明白320=230+300是怎么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说法是屡清了,但就是不明白320=230+300是怎么来的。

可能是两条不同相位的230+300电线并在一起测量的结果等于320A。

网友B:
在仔细量一下

网友P:
接头是第一怀疑目标,

楼主:
最终查明,穿管不当引起的,一根管AAB一根管BCC。但想请教一下不同回路穿一管子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终查明,穿管不当引起的,一根管AAB一根管BCC。但想请教一下不同回路穿一管子有没有计算公式?

果然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

最好更正,不然总电流大了会引起发热(特别是附近有金属类的物体可能造成涡流发热)。

网友Q:
回复 楼主:
变频器输出电流不是那么算的,电流波形成分很复杂,不是近似正弦波形,而是很复杂的高次谐波叠加,电流计算公式肯定不是直接相加,两条电缆电学特性不尽相同,涉及复杂的数学计算,总之线性计算是绝对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