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8):
16号发了个贴,说到了晚上零地电压到10V左右,电梯不能工作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2510

中午更新了视频,看这个图,个人觉得零地之所以会有电压是因为

1.地线没有从变压器那边拉出来

2.两个地方的接地电阻阻值不一样

网友A:
首先电梯用电是单独从变压器拉电还是与楼宇共用?
电梯不接地线也不工作?
零下带电说明不平衡,两个视频都没见测量相电线电,好像也没测各相电流
既然在晚上6点电梯不能用,白天这些数据好像也没测
控制系统供电是否正常好像也没说~它不是380供电,所以零线带电……

网友A:
既然晚上6点(准时?)电梯不能用,那就是这部电梯供电线路与某些个定时启动装置有关,找到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也是零地短接,它让零线电压抬升,控制器电源低于下限而不工作
应该是这样,拭目以待

网友B:
零线做重复接地是规范的做法,也是降低零/地电压,保证零线安全可靠的重要手段之一。

所以,这位网红分析这个故障可能是零线做重复接地造成的原因是不正确的,而且他的分析方法也是漏洞百出,不符合电工理论。

其实,这个故障是干扰造成的,其中零线的三次谐波是对电梯控制电路造成干扰的原因之一。因为下午许多人下班都回家了,煮饭的煮饭,看电视的看电视,开空调的开空调。

此时,含有大量非线性元件的电器都开始运行工作,造成大量的干扰源叠加在线路(特别是零线)上,造成电梯控制电路(主要指主控芯片或者单板机)指令混乱而无法工作。

零线中的零地电压就说明引入的零线接地电阻和线路电阻偏大,有可能没有做重复接地或者做得不合格。

要想证明是否零地电压偏高造成该故障的原因,可以就近找一个接地良好的接地线或者自己打一条标准的接地极引出的地线,与该配电箱的零线连接,看故障还会不会出现。

其实,这位网红也已经从别的电柜引接了一条零线做过实验了,证明了是零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做重复接地是规范的做法,也是降低零/地电压,保证零线安全可靠的重要手段之一。

所以,这位网红分析这个故障可能是零线做重复接地造成的原因是不正确的,而且他的分析方法也是漏洞百出,不符合电工理论。

其实,这个故障是干扰造成的,其中零线的三次谐波是对电梯控制电路造成干扰的原因之一。因为下午许多人下班都回家了,煮饭的煮饭,看电视的看电视,开空调的开空调。

此时,含有大量非线性元件的电器都开始运行工作,造成大量的干扰源叠加在线路(特别是零线)上,造成电梯控制电路(主要指主控芯片或者单板机)指令混乱而无法工作。

零线中的零地电压就说明引入的零线接地电阻和线路电阻偏大,有可能没有做重复接地或者做得不合格。

要想证明是否零地电压偏高造成该故障的原因,可以就近找一个接地良好的接地线或者自己打一条标准的接地极引出的地线,与该配电箱的零线连接,看故障还会不会出现。

其实,这位网红也已经从别的电柜引接了一条零线做过实验了,证明了是零线的问题。

按照他的分析不是零线重复接地,零线是从变压器处拉过来的,地线是就地做的接地

我的意思按一般保护接零做法,地线应该也要从变压器处来过来,

这样的话,至少零线与地线就是共一个接地体了

还有他从别的变压器接线实验成功,是火线零线地线,5条线都拉过去的

如果要是考虑三次谐波的干扰,应该更加可以证明,他们的就地地线做的不规范

网友A:
找到他的视频
不是有电梯报警吗,查看报警原因不是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他的分析不是零线重复接地,零线是从变压器处拉过来的,地线是就地做的接地

我的意思按一般保护接零做法,地线应该也要从变压器处来过来,

这样的话,至少零线与地线就是共一个接地体了

还有他从别的变压器接线实验成功,是火线零线地线,5条线都拉过去的

如果要是考虑三次谐波的干扰,应该更加可以证明,他们的就地地线做的不规范

你注意一下他的图解和他视频中的解说声音,都说该电柜中的零线已经与地线相连接,并说这样造成零线电流不经零线回变压器,而通过地线在大地散流造成“漏电”。请注意他的分析解说图中有引接过来的零线与接地线之间有打叉标志,表示断开接地线的意思。

什么称之为零线重复接地?按照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规范——零线在线路的起始、终端、每隔1000(再早点的规范是500)米、距离变压器零线接地点超过20米的用电场所供电线路、大型建筑供电线路的接入点等,将零线再次与大地线做连接,就是零线的重复接地。

新的规范要求TN供电系统是在出线柜隔离开关(断路器)前的零线、进入建筑总开关前的零线等都要做重复接地。

总之,我的看法是他们的零线(包括接地线)施工不符合要求,主要是接地电阻和线路导线的接触电阻达不到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零线做重复接地是规范的做法,也是降低零/地电压,保证零线安全可靠的重要手段之一。

所以,这位网红分析这个故障可能是零线做重复接地造成的原因是不正确的,而且他的分析方法也是漏洞百出,不符合电工理论。

其实,这个故障是干扰造成的,其中零线的三次谐波是对电梯控制电路造成干扰的原因之一。因为下午许多人下班都回家了,煮饭的煮饭,看电视的看电视,开空调的开空调。

此时,含有大量非线性元件的电器都开始运行工作,造成大量的干扰源叠加在线路(特别是零线)上,造成电梯控制电路(主要指主控芯片或者单板机)指令混乱而无法工作。

零线中的零地电压就说明引入的零线接地电阻和线路电阻偏大,有可能没有做重复接地或者做得不合格。

要想证明是否零地电压偏高造成该故障的原因,可以就近找一个接地良好的接地线或者自己打一条标准的接地极引出的地线,与该配电箱的零线连接,看故障还会不会出现。

其实,这位网红也已经从别的电柜引接了一条零线做过实验了,证明了是零线的问题。
赞同,我也认为是干扰源存在。允许重复接地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视频中一直强调下午6点,如果是下班回家,也应该是陆续回家,陆续用电,不该这么准点
是不是因下午6点公共照明启用,而它的线路有问题造成?
零线带电,会不会造成控制电压降低(猜测),是不是再等看他的连续剧

因为曾经处理过一起电压高控制系统停摆设备
6年前济南一个4星饭店,进入10月要将设备转成制热,偶尔自动机,后来经常停机,怀疑PLC有问题,经过当地人员检查PLC没有问题。
北京此类设备维保企业联系我同去检查,现场观察近2h工作正常,得出结论PLC没问题,当天回府(还要上班)
走前让他们查查外围,应该是外围某条件有问题。
进入11月来电要求去彻查找出问题原因,设备已经频繁停机,又是一天要重启10多次,客人走差不多了,住的也是打折,加被子
给在旁边酒店定了房间......只好请假单人前往~你懂的
到场再核实给我的信息,传感器,开关,电机,阀门.....都没发现问题,给PLC电压240-245v,触摸屏显示过通讯故障~初步确定问题出啊在这里,因为是用万用表测的
看控制箱,给PLC供电的是一个变压器,输出有100v,200v,240v,确定240V只给PLC?这功夫(也就1个来小时吧又停机了)让他们改接到200V.....
在其他宾馆住了一天到中也没再停机,结算走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一直强调下午6点,如果是下班回家,也应该是陆续回家,陆续用电,不该这么准点
是不是因下午6点公共照明启用,而它的线路有问题造成?
零线带电,会不会造成控制电压降低(猜测),是不是再等看他的连续剧

因为曾经处理过一起电压高控制系统停摆设备
6年前济南一个4星饭店,进入10月要将设备转成制热,偶尔自动机,后来经常停机,怀疑PLC有问题,经过当地人员检查PLC没有问题。
北京此类设备维保企业联系我同去检查,现场观察近2h工作正常,得出结论PLC没问题,当天回府(还要上班)
走前让他们查查外围,应该是外围某条件有问题。
进入11月来电要求去彻查找出问题原因,设备已经频繁停机,又是一天要重启10多次,客人走差不多了,住的也是打折,加被子
给在旁边酒店定了房间......只好请假单人前往~你懂的
到场再核实给我的信息,传感器,开关,电机,阀门.....都没发现问题,给PLC电压240-245v,触摸屏显示过通讯故障~初步确定问题出啊在这里,因为是用万用表测的
看控制箱,给PLC供电的是一个变压器,输出有100v,200v,240v,确定240V只给PLC?这功夫(也就1个来小时吧又停机了)让他们改接到200V.....
在其他宾馆住了一天到中也没再停机,结算走人
240V PLC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用万用表都到240-245实际最高会是多少?
结果就是这样处理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一直强调下午6点,如果是下班回家,也应该是陆续回家,陆续用电,不该这么准点
是不是因下午6点公共照明启用,而它的线路有问题造成?
零线带电,会不会造成控制电压降低(猜测),是不是再等看他的连续剧

这个与强调“下午6点”就开始发生故障无关。任何时候,只要产生干扰源,就会对干扰敏感的设备产生误动作或者失灵。只不过从环境来分析的话,下午6点以后都是下班回家的时间段。回到家里,绝大多数的家庭都会在此时开启家用电器,而现在的家用电器大多数都含有电子元件,特别是整流电路的非线性元件,最容易产生各种干扰,这样就会对干扰敏感的电梯容易发生故障。因此,这就是一种巧合。

现在的LED灯具也是一种干扰源,特别是劣质产品更是这样。

“零线带电”不会造成控制电压降低,因为零线本来就是一条带电体(通过零序电流)。但零线不合格,会影响供电质量,甚至会造成危害(零线断线)。

网友D:
如果是强调每天都是6点出问题,这个时间基本是晚上路灯要开的时间,只需要合适一下路灯是不是和电梯同一个变压器就清楚了,就算路灯有干扰,但如果不同一个变压器不可能干扰到的
查不定时出故障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
一般状况下,零地之间是有一定的电压,零线电压偏高肯定有一定影响,最直接的是单相电源肯定会偏差,不排除偏差太大会影响控制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或许6点只是个巧合,即便家庭开始用电,一般也是陆续开启,所以是不是某大型用电上岗了
零线带电控制系统的零火电压他没有测量,估计会降低,如果控制系统又不是宽电压的,很难说是不是系统保护了

电梯都报警了,他为啥不去查报警原因?这样会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