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9):
据了解这个用电抗当负载应该是可行的。占地小,且可以带大电流。但不知道具体参数是多少,问卖家都需要电感量,以及我变频器的参数。这个第一次做实在不确定我描述的对不对,有明白的老师请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如果是380V输出电压下的带载,面临满足电源容量和负载容量的困难。若能满足,带3相电机就好了,没必要换用电抗负载。
想来,用电抗做负载,是输出较低电压情况下,实现大电流输出来试机,即检验IGBT模块的开通能力及驱动电路的状态,尤其某些变频器允许低电压下输出频率为50Hz,这就低压下大电流输出提供了前提条件。
因而也否为电抗制作者提供如下参数:电抗器额定电压降20V,流通电流为100A(可为别的数值)。由此,设计者可决定电感量、匝数及线径。20V是否合适,也可以商量的。20V100A,单相220V输入功率也近3kW了,一般市电是可以达到这个容量的。
以上仅供参考,欢迎大家参与意见。
若变频器无些低压全频功能,则需另外提供低的直流母线电压(需要较大功率的直流恒压、恒流源设备),来完成带载试机。

楼主:
感谢咸老师的回复,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带小功率电机确实是可以了。但目前遇到过很多情况都是在自己这测试正常,到现场就出现问题,报过载,过流等情况还是很多的。所以才想到空间小点且能带大电流的这种电抗,之前确实见过有这样使用的,尤其是一些造变频器的厂家很多都是用这个进行出厂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