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测量

楼主(2024-10-20):
一个电源模块,是直流24V输入,输出2路一路24V,一路5V。。现在没有输出了。。测量其中一个元件发现用万用表测不出来,二极管特性没有,型号是P6KE33CA。。这种元件怎么判断好坏呢。。

网友A:
正反测(电阻高档)都不通or阻值近似就是坏了

网友B:
p6ke33是静电和浪涌保护(TVS/ESD) 正反不通是正常的 麻烦先识别型号 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再判断好坏

网友C:
二极管标志一般一端有个圆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6ke33是静电和浪涌保护(TVS/ESD) 正反不通是正常的 麻烦先识别型号 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再判断好坏
型号就是P6KE33CA,按普通万用表二极管测量方法,是不行的。

网友D:
双向TVS二极管,这款截止电压28.2V,两端加电压28.2V才1ma电流,单独的万用表测量就不要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TVS二极管,这款截止电压28.2V,两端加电压28.2V才1ma电流,单独的万用表测量就不要想了吧
哦,那就是说,只要不短路就认为是好的吗?

网友E:
检查图中那块八脚集成块及其外围电路吧,它应该是降压模块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标志一般一端有个圆圈。
我还以为改革了~依据文字来确定方向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概率是的,但是万一截止电压到不了28.2V怎么办?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稳压电源,串个电流表测试 正常不通,高于28V 电流1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源,串个电流表测试 正常不通,高于28V 电流1MA
好的,我试试。。

网友F:
买个晶体管测试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