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0):
目前手头有个项目用到12个伺服,客户指定用三菱PLC和三菱伺服,伺服是简单的定位控制,之间没有插补关系。这个如果用脉冲控制觉得不方便,想用总线来做,但由于本人对三菱品牌总线没有使用经验。请教如下问题.
(1)伺服使用MR-JE-C系列的,这个系列应该是最便宜的了。这款伺服的网络拓扑结构为星型,是否还得配个10口交换机。
(2)如用三菱FX5U通过自带网口用CC-link IE控制,从站数量上好像达不到要求,能否用MODBUS/TCP实现。

网友A:
也可以问一下三菱技术热线

网友B:
1.用JE-T-G系列伺服,价格便宜,而且伺服只需要占用一个网口,驱动器可以级联;
2.FX5U可以带16个轴,12个轴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JE-T-G系列伺服,价格便宜,而且伺服只需要占用一个网口,驱动器可以级联;
2.FX5U可以带16个轴,12个轴完全没有问题;
感谢楼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