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B2驱动器面板不显示

楼主(2024-10-20):
用着的伺服,充电电阻和继电器烧冒烟后面板也不显示了,测了面板4脚6脚电压3.8伏,在前面给主板稳压块供电是5伏,稳压块看不清输出电压多少,感觉电压没问题,这样是不是面板坏掉了,这伺服厂里不要了,我刚好有一个伺服电机,就想修好自己玩玩,面板坏要买面板还要修充电电路那些就不去修了。

楼主:
测了整流桥和模块都是好的,串灯泡后母线直流电压310伏正常,就是面板不亮,没电路图也不知道面板供电电压正不正常。按理说充电电阻烧坏不会损坏面板。

网友A:
不知道供电,从芯片的供电脚反查,直到插座,或者从主板插座往主板开始检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供电,从芯片的供电脚反查,直到插座,或者从主板插座往主板开始检查功能
我是不知道供电电压多少才正常,现在测电压3.8伏,到底正不正常不知道。反查过去也没用,都不知道面板供电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B:
一堆面板,可以免费送一个面板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堆面板,可以免费送一个面板你
在那里,我想知道这面板供电电压多少正常,现在不能确定面板有没坏。

网友B:
在湖北,后台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着的伺服,充电电阻和继电器烧冒烟后面板也不显示了,测了面板4脚6脚电压3.8伏,在前面给主板稳压块供电是5伏,稳压块看不清输出电压多少,感觉电压没问题,这样是不是面板坏掉了,这伺服厂里不要了,我刚好有一个伺服电机,就想修好自己玩玩,面板坏要买面板还要修充电电路那些就不去修了。
这号登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