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控制这台设备PLC伺服电机还是变频器普通电机好

楼主(2024-10-21):
undefined

网友A:
普通的微型直流电机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就图片与文字好像不对应
3000元成本做个升降电梯?还要上PLC变频器?

网友C:
意思是上楼机,一般电池加普通直流电机配个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D:
感觉不太理想,不如电梯

网友E:
如果是爬楼机的话,成本最大的不是控制系统,而是电池和履带
3000的成本根本不会用PLC,会用单片机,这个可以参考跑步机的成本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