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3):
如图。两头有调节流量的螺丝。谢谢

楼主:
这个两位四通阀是叠加在不知名的阀块上面的。

网友A:
是不是机床上用的?
应该是配流块,油导向到接头方便接管道用的,不做控制作用。

网友B:
应该是带调解功能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心版主,表情谢谢

网友D:
这个液压系统还是比较常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