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3):
该转换器用于将S7-300 PLC 的MPI/DP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等。

1、将S7-300 PLC的MPI/DP(主站master)连接到该以太网转换器,转化成西门子TCP/IP以太网协议,通过网线可连接STEP7/TIA Portal、WinCC、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组态王、力控、KEPServer等软硬件产品。
2、TCP/IP通道为4个【 注:仅可为四台上位机或设备服务,在同一台上位机中可同时运行WinCC和STEP7/TIA Portal】
3、安装方便,直接将该以太网转换器插在MPI/DP口上,全部使用以太网线,计算机和触摸屏都使用以太网线连接,安装和编程调试都非常的方便,实现了网络化。抗电磁干扰能力达到最高等级,比MPI或DP总线要优越的多,是真正的工业级
4、通讯速度快,百兆、十兆自适应。
5、对于S7-300 中小型项目具有非常大的硬件配置灵活性。

楼主:
Win7/10 64位系统编程软件TIA Portal设置

1.首先安装相应驱动,下载链接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win64_mini.rar
打开TIA Portal软件,点击“项目名”,选择“在线”,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

2.在PG/PC接口中选择MPI类型,驱动选择“ETH_MPI”,点击“开始搜索”,待搜索完成上传即可。

3.下载程序时,在PG/PC接口中选择MPI类型,驱动选择“ETH_MPI”,点击“开始搜索”,待搜索完成下载即可。

楼主:
STEP 7连接设置
请按照下面链接下载所需驱动程序:
XP系统驱动(STEP7):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xp.rar
Win7 32位系统驱动(STEP7):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win32.rar
Win7/10 64位系统驱动(STEP7/TIA Portal):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win64_mini.rar

1.?下载完成后解压,运行ETH_MPI.exe
然后选[install安装],完成后,你就能在西门子的?set?the?PG/PC?interface中找到ETH-MPI驱动选项。
2.打开?SIMATIC-->step7-->设置PG-PC接口
3.选择ETH_MPI,然后点击Properties..(属性),在该转换器的IP地?址中填入192.168.1.10?。
4.可通过[在线测试]按钮测试填入的IP地址是否与该转换器完全一至。如果不能与该转换器正常通讯,需在IE浏览器中键入http://192.168.1.222?来查该转换器的IP地址?,然后修改"设置PGPC接口"中该转换器的IP地址。

5.选择[确定]按钮保存设置,之后使用您就可以通过Step 7对西门子S7-300进行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