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电脑wincc看不了液位,现场有个UHC517型号的

楼主(2024-10-23):
师傅们,电脑wincc看不了液位,现场有个UHC517型号的磁性浮子液位计,旁边变送器测电流没反应了,测电压有24V,要怎么修啊,只换变送器吗?

网友A:
当然换了,修过的校准是个问题,谁也不敢保证修了的是以前的精度

网友B:
慢慢移动感应浮球,也许是传感器损坏了,看看是不是有一段有反应,如果有,那应该是传感器坏了,而不是变送器的问题;
如果一直都没有反应电流,那才能怀疑变送器的问题!

网友C:
手头有备件的话,可以按个替换。

网友D:
先换个好的变送器看看
还有问题 一般就是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