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控接法危害巨大

楼主(2024-10-23):
刚把邻居处理一个故障。卧室双控灯一开开关,跳总闸。接线图,如下。
发现双控开关损坏导致零火短路。如果上面总闸短路不跳,估计电线要着了

网友A:
人才,零线也进开关,估计是想省点线吧

网友B:
核爆起爆装置。

网友C:
希望把正确的接线图也发出来,好让一些新手避坑。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接线的时候把空开整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希望把正确的接线图也发出来,好让一些新手避坑。

网友F:
不接错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不会短路,本人曾经做过实验用过多个品牌的开关都发生了开关内部电弧短路烧坏开关,小工率白炽灯发生率低一点,荧光灯(带自感整流器)发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不会短路,本人曾经做过实验用过多个品牌的开关都发生了开关内部电弧短路烧坏开关,小工率白炽灯发生率低一点,荧光灯(带自感整流器)发生率高。
灯是水晶灯,开关损坏,L2.L1导通了。好像是杂牌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接错是不会短路的
人家用了几年了,昨天一开就跳总闸

网友I:
控制是没问题的,但是隐患确实很大!

网友J:
明明是开关的问题,非说是接法有问题  双控开关,接个LN 正常没问题吧?

网友K:
在实际应用中,也不见得那个正确的图的N和L接的是对的,我觉得控制图没有问题,也不知道隐患在哪里!是灯上带电么!
除非你家里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那就要谨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明是开关的问题,非说是接法有问题  双控开关,接个LN 正常没问题吧?

啥也不说了,请仔细看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实际应用中,也不见得那个正确的图的N和L接的是对的,我觉得控制图没有问题,也不知道隐患在哪里!是灯上带电么!
除非你家里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那就要谨慎了!

隐患就是有短路风险,可能你没有遇到。然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短路),所以才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L:
反正我不会用这种接法…要是线颜色区别开还好点,那些二把手的,火线零线一个颜色,后期再来个二百五的换开关,想想都能听到炮竹声…

网友M:
我不会用这种控零线的双控开关,风险太大了,短路的话有可能把线路全部烧毁,只控火线,故障,最多灯不会亮!

网友F:
哦 这是大力出奇迹,把支撑压塌了
也可能是便宜料做的

这样接线的开关要选内部开关类似微动开关的那种,不过为了成本好像见不到了

这儿省费那儿是不变的

网友N:
说到底还是开关质量问题,开关动触头在断开A接通B的过程中出现桥接,直接将A与B连接起来了。

网友O:
这种不会去用,能省几个钱。

网友P:
这种零火短路?感觉灯泡得用钨丝了

网友Q:
现在很少用双控开关了,基本是用无线遥控开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不会短路,本人曾经做过实验用过多个品牌的开关都发生了开关内部电弧短路烧坏开关,小工率白炽灯发生率低一点,荧光灯(带自感整流器)发生率高。

你这是开关的问题,不能怪电路(虽然电路不理想)。

“开关都发生了开关内部电弧短路烧坏开关”在任何电路都可以出现,难道这些电路也是造成“零火短路的罪魁祸首”吗?

网友R:
这个图理论上没有错误。

当然,理论上没有错误,
不等于实践上行得通。
实践中可能还得考虑价格,安全,可维护性,易操作性等。

我认为这个风险在于:
1.  特别是南方的南风天,湿气大,墙壁上(特别是瓷砖之类的)大量冷凝出水来,不排除冷凝水导致开关短路的可能性
2.  小孩子或者某些“精力过剩”的人大力按压开关而损坏开关,导致开关短路
3.  不排除新手或者老手稍不留神错接线路而导致短路的可能性。
4.  控制大电流时,不排除电弧放电击穿空气而导致短路的可能性。
5.  不排除长期积灰尘而导致短路的可能性
。。。。。。

网友S:
这种接法违背了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基本原则。

网友H:
引用 网友S:
这种接法违背了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基本原则。

2P的开关是不是也是零线进开关的,是不是也是“违背了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基本原则”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H:
有些开关坏了两个触点同时接通,我碰到过这样的事。他这个开关公用端输出,如果两个输入端被同时接通就短路了。另一种接法同时接通只是灯关不掉,事实上两个同时接通的时间很短,所以感觉不出来关不掉,但火零都进一个开关会短路,

网友T:
引用 网友J:
明明是开关的问题,非说是接法有问题  双控开关,接个LN 正常没问题吧?
家用双控开关零火都进,很容易激穿烧坏短路的,我家的两脚插座插了风扇,插座带开关的,一开都激穿放炮烧焦了,只因为天气潮湿,有点水在那里,双控开关触点那么近还会有电弧,有点脏还潮湿的话,更不用说了。你要知道广东这里反潮天墙上都是水,一张纸巾放墙上马上就湿了,墙上能看到很多水珠,

网友T:
引用 网友K:
在实际应用中,也不见得那个正确的图的N和L接的是对的,我觉得控制图没有问题,也不知道隐患在哪里!是灯上带电么!
除非你家里的进线是三相四线的,那就要谨慎了!
零火都在一个开关上。触点很近,用久了有点脏又有点潮湿,激穿打火短路。潮湿天气我家插座一通电,表面都能激穿打火。

网友T:
引用 网友M:
我不会用这种控零线的双控开关,风险太大了,短路的话有可能把线路全部烧毁,只控火线,故障,最多灯不会亮!
是灯关不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N:
说到底还是开关质量问题,开关动触头在断开A接通B的过程中出现桥接,直接将A与B连接起来了。
和使用环境有关,这样用,家用的开关在好也无法保证不短路,继电器用久点在密封情况下很多都不能完全断开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不会短路,本人曾经做过实验用过多个品牌的开关都发生了开关内部电弧短路烧坏开关,小工率白炽灯发生率低一点,荧光灯(带自感整流器)发生率高。

你这是开关的问题,不能怪电路(虽然电路不理想)。

“开关都发生了开关内部电弧短路烧坏开关”在任何电路都可以出现,难道这些电路也是造成“零火短路的罪魁祸首”吗?
不引进零线,只控火线,完全不同,就算有电弧也是很短时间的,因为串在灯泡上,只是灯亮的时间长那么零点几秒,同相之后电弧也就没有了,但是零火都引到一个开关,零点几秒短路开关不跳会变成一直短路,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S:
这种接法违背了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基本原则。

2P的开关是不是也是零线进开关的,是不是也是“违背了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基本原则”呢?
2p的开关触点不是同一触点控制,是分开两个开关的。而且是同时通断的,看你是完全不了解,1p+n那类断零线的,接通还是零线先接通,断开还是零线后面断开,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家用双联开关触点和动片断开时隔一毫米左右,绝缘就靠空气,接通和断开都会有点火花,如果在有点脏有点潮湿,很容易击穿打火。我家插座插着风扇,表面都被激穿烧焦,还是正泰的,实际和品牌无关,表面潮湿,激穿很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T:
2p的开关触点不是同一触点控制,是分开两个开关的。而且是同时通断的,看你是完全不了解,1p+n那类断零线的,接通还是零线先接通,断开还是零线后面断开,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家用双联开关触点和动片断开时隔一毫米左右,绝缘就靠空气,接通和断开都会有点火花,如果在有点脏有点潮湿,很容易击穿打火。我家插座插着风扇,表面都被激穿烧焦,还是正泰的,实际和品牌无关,表面潮湿,激穿很正常,

请问一下, 2P开关下面接一个负载,是不是从相线到负载,再从负载回到零线?如果拉下或者合上2P的开关,是不是也是零线进入开关?

建议你你自己画一张电路图分析一下,是不是如此??????

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的开关不好,就赖电路有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2p的开关触点不是同一触点控制,是分开两个开关的。而且是同时通断的,看你是完全不了解,1p+n那类断零线的,接通还是零线先接通,断开还是零线后面断开,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家用双联开关触点和动片断开时隔一毫米左右,绝缘就靠空气,接通和断开都会有点火花,如果在有点脏有点潮湿,很容易击穿打火。我家插座插着风扇,表面都被激穿烧焦,还是正泰的,实际和品牌无关,表面潮湿,激穿很正常,

请问一下, 2P开关下面接一个负载,是不是从相线到负载,再从负载回到零线?如果拉下或者合上2P的开关,是不是也是零线进入开关?

建议你你自己画一张电路图分析一下,是不是如此??????

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的开关不好,就赖电路有问题。
2p开关和双控开关没有可比性,2p开关零火线两条中间是有绝缘分开的,一共四个接线端,而且触点隔离距离比双控远很多,双控开关是三个接线端,触点接触距离是很近的,两个出线端和动片也没有塑料绝缘隔离,我才搞维修电工五年,碰过几个两个静触点和动触点分不开的,像上面图这样接触点不能完全分开就是短路,零火直通。。不要说什么开关质量问题,这开关设计就不是给你这样用的,而且开关也有一定寿命,开关坏了就短路,另一种接法开关坏了最多灯关不了,那么大的安全隐患,你还说是开关问题。。。正常接法开关就算坏掉也不会短路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2p的开关触点不是同一触点控制,是分开两个开关的。而且是同时通断的,看你是完全不了解,1p+n那类断零线的,接通还是零线先接通,断开还是零线后面断开,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家用双联开关触点和动片断开时隔一毫米左右,绝缘就靠空气,接通和断开都会有点火花,如果在有点脏有点潮湿,很容易击穿打火。我家插座插着风扇,表面都被激穿烧焦,还是正泰的,实际和品牌无关,表面潮湿,激穿很正常,

请问一下, 2P开关下面接一个负载,是不是从相线到负载,再从负载回到零线?如果拉下或者合上2P的开关,是不是也是零线进入开关?

建议你你自己画一张电路图分析一下,是不是如此??????

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的开关不好,就赖电路有问题。
有一点你没明白,就算开关质量问题,正常损坏也不应该出现短路。像这图接法出现短路现像不能怪开关质量不好,明显是接法错误引起的。考电工培训是有考双联控制的。你说的2p断路器,就像触点粘一起,也不会短路,最多是关不掉电源或送不上电,正常损坏不会出现短路现像。。。像一条线要转换相,工业上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的,接触器一组两个静触点,断开时是动触点是同时断开两个静触点的,就算这样断开,在三相电中也会出现触点粘住或打火短路的,所以又有了机械联动,两接触器有一个粘住另一个就无法吸合,但是因为灰尘,也无法避免短路,所以前面就加了保险丝或断路器来避免严重故障。。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2p的开关触点不是同一触点控制,是分开两个开关的。而且是同时通断的,看你是完全不了解,1p+n那类断零线的,接通还是零线先接通,断开还是零线后面断开,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家用双联开关触点和动片断开时隔一毫米左右,绝缘就靠空气,接通和断开都会有点火花,如果在有点脏有点潮湿,很容易击穿打火。我家插座插着风扇,表面都被激穿烧焦,还是正泰的,实际和品牌无关,表面潮湿,激穿很正常,

请问一下, 2P开关下面接一个负载,是不是从相线到负载,再从负载回到零线?如果拉下或者合上2P的开关,是不是也是零线进入开关?

建议你你自己画一张电路图分析一下,是不是如此??????

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的开关不好,就赖电路有问题。
还有一点,2p开关下面电流火线经过用电器才回到零线,2p开关下面不是直接短接在一起,短接就短路了。但是上图的双控开关,一个开关触点打火击穿或粘住,另一个开关转换,这时两个开关的线就没有经过用电器直接接通,就短路了。同样情况,如果用电器一端先接零线,就不会短路。。。如果你还不明白也没办法解释了。。。

总之一句话,像这类开关,就算质量有问题,也不会短路的,会短路就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有一点你没明白,就算开关质量问题,正常损坏也不应该出现短路。像这图接法出现短路现像不能怪开关质量不好,明显是接法错误引起的。考电工培训是有考双联控制的。你说的2p断路器,就像触点粘一起,也不会短路,最多是关不掉电源或送不上电,正常损坏不会出现短路现像。。。像一条线要转换相,工业上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的,接触器一组两个静触点,断开时是动触点是同时断开两个静触点的,就算这样断开,在三相电中也会出现触点粘住或打火短路的,所以又有了机械联动,两接触器有一个粘住另一个就无法吸合,但是因为灰尘,也无法避免短路,所以前面就加了保险丝或断路器来避免严重故障。。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双控开关。

但据我所知,通常双控(包括常见的普通)开关是利用翘翘板结构原理进行开关转换的。也就是说,一块两头有触点的翘板,中间有一个支撑点(也是接线端子之一),这个支撑点比两头的触点要高出许多。整个结构是限定在一个槽内(见下面的示意图),不知道你的所谓接触片如何短路的。

不相信的话,你可拆开一些开关面板(特别是钮子开关面板)看看结构。

网友H:
引用 网友T:
还有一点,2p开关下面电流火线经过用电器才回到零线,2p开关下面不是直接短接在一起,短接就短路了。但是上图的双控开关,一个开关触点打火击穿或粘住,另一个开关转换,这时两个开关的线就没有经过用电器直接接通,就短路了。同样情况,如果用电器一端先接零线,就不会短路。。。如果你还不明白也没办法解释了。。。

总之一句话,像这类开关,就算质量有问题,也不会短路的,会短路就是接线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自己分析电路一下,这个双控电路不也是火线从一个开关经过负载后通过另一个开关回到零线的吗(不同的是2P开关是同步动作)?这和2P开关接负载有什么差别?2P的开关(特别是微断)质量不好,真的不会发生零线和相线之间短路的吗?

网友U:
应该不会短路。可能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应该不会短路。可能是接错了。
没有认真看帖子。??,是另外一种接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有一点你没明白,就算开关质量问题,正常损坏也不应该出现短路。像这图接法出现短路现像不能怪开关质量不好,明显是接法错误引起的。考电工培训是有考双联控制的。你说的2p断路器,就像触点粘一起,也不会短路,最多是关不掉电源或送不上电,正常损坏不会出现短路现像。。。像一条线要转换相,工业上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的,接触器一组两个静触点,断开时是动触点是同时断开两个静触点的,就算这样断开,在三相电中也会出现触点粘住或打火短路的,所以又有了机械联动,两接触器有一个粘住另一个就无法吸合,但是因为灰尘,也无法避免短路,所以前面就加了保险丝或断路器来避免严重故障。。

2P开关质量不好或者使用不当,一样存在相零(两极)间短路的故障。

在这里,我们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双控电路允不允许断零?二是双控开关是否容易出现短路?

我们从2P开关控制单相电路来说,证明双控电路是可以允许断零的,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见下面第一张示意图)。

同样,前面我说过,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一种双控开关,建议你拆解一个双控开关看看质量符合要求的双控开关会不会容易出现你所说的“短路”问题。

下面第二、三张图片,是我当年受聘特种作业(低压电工)培训考评员时,制作培训用的PPT课件使用过的两种双控开关的图片,你自己仔细看看,它们在哪种情况下会损坏“短路”的呢?

从第二、三张图片可以看出,合格的、质量好的双控开关是不容易出现短路故障的,因为在正常状态,活动触点在卡槽限位下(第二张图)或者随意状态(第三张图)下都不容易出现短路的可能。

网友V(2024-11-24):
路过看完整个帖子 说实话 一个灯路的接线 讨论很有创意 。。。

弱弱的问一句: 灯的接线有这么复杂吗?表情  不可思议

没有接线标识的灯开关 应该是20年以前的开关吧!

现在的灯开关上都有 (接线 标识) 按照 开关上的 接线标识接线 就行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应该不会短路。可能是接错了。
这种接法不会短路

网友V:
现在基本上都用 带有(接线 标识)灯开关

这种是15年前的灯开关

这种是3年以前的灯开关

3年前的灯开关与15年前的灯开关 (反面 单控 接线端对比)

3年前的灯开关与15年前的灯开关 (正面 开关端对比)

3年前的多路灯开关与15年前的多路灯开关 (反面 多控  接线端对比)

单控灯开关 (按照开关上的 接线标识) 接线安装即可

多控灯开关 (按照开关上的 接线标识) 接线安装即可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有一点你没明白,就算开关质量问题,正常损坏也不应该出现短路。像这图接法出现短路现像不能怪开关质量不好,明显是接法错误引起的。考电工培训是有考双联控制的。你说的2p断路器,就像触点粘一起,也不会短路,最多是关不掉电源或送不上电,正常损坏不会出现短路现像。。。像一条线要转换相,工业上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的,接触器一组两个静触点,断开时是动触点是同时断开两个静触点的,就算这样断开,在三相电中也会出现触点粘住或打火短路的,所以又有了机械联动,两接触器有一个粘住另一个就无法吸合,但是因为灰尘,也无法避免短路,所以前面就加了保险丝或断路器来避免严重故障。。

2P开关质量不好或者使用不当,一样存在相零(两极)间短路的故障。

在这里,我们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双控电路允不允许断零?二是双控开关是否容易出现短路?

我们从2P开关控制单相电路来说,证明双控电路是可以允许断零的,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见下面第一张示意图)。

同样,前面我说过,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一种双控开关,建议你拆解一个双控开关看看质量符合要求的双控开关会不会容易出现你所说的“短路”问题。

下面第二、三张图片,是我当年受聘特种作业(低压电工)培训考评员时,制作培训用的PPT课件使用过的两种双控开关的图片,你自己仔细看看,它们在哪种情况下会损坏“短路”的呢?

从第二、三张图片可以看出,合格的、质量好的双控开关是不容易出现短路故障的,因为在正常状态,活动触点在卡槽限位下(第二张图)或者随意状态(第三张图)下都不容易出现短路的可能。

这些都有规定的,是几十年血的教顺总结的规定,建议你去考下电工操作证。你在回来看,你说的这些就像你在高速上逆行,按理说只要完美避开对向车辆,高速逆行是完全没问题的,我在跟你说下,这种灯的86型双控开关,是不能零火线同时引入两个触点的,更不用去证实断零线可不可以,断零线不是不可以,是要在断相线的情况下才能断零线,就像车辆逆行,不是不可以,是要有交警指示的情况下,或在规定允许借道超车的情况下可以驶上对向车道逆行。这个断零线也是一样道理,只是这个已经几十年经验的死规定了,安监有明确要求的,很多触电和火灾事故都是没按规定做引起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有一点你没明白,就算开关质量问题,正常损坏也不应该出现短路。像这图接法出现短路现像不能怪开关质量不好,明显是接法错误引起的。考电工培训是有考双联控制的。你说的2p断路器,就像触点粘一起,也不会短路,最多是关不掉电源或送不上电,正常损坏不会出现短路现像。。。像一条线要转换相,工业上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的,接触器一组两个静触点,断开时是动触点是同时断开两个静触点的,就算这样断开,在三相电中也会出现触点粘住或打火短路的,所以又有了机械联动,两接触器有一个粘住另一个就无法吸合,但是因为灰尘,也无法避免短路,所以前面就加了保险丝或断路器来避免严重故障。。

2P开关质量不好或者使用不当,一样存在相零(两极)间短路的故障。

在这里,我们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双控电路允不允许断零?二是双控开关是否容易出现短路?

我们从2P开关控制单相电路来说,证明双控电路是可以允许断零的,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见下面第一张示意图)。

同样,前面我说过,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一种双控开关,建议你拆解一个双控开关看看质量符合要求的双控开关会不会容易出现你所说的“短路”问题。

下面第二、三张图片,是我当年受聘特种作业(低压电工)培训考评员时,制作培训用的PPT课件使用过的两种双控开关的图片,你自己仔细看看,它们在哪种情况下会损坏“短路”的呢?

从第二、三张图片可以看出,合格的、质量好的双控开关是不容易出现短路故障的,因为在正常状态,活动触点在卡槽限位下(第二张图)或者随意状态(第三张图)下都不容易出现短路的可能。

你自己拿双控开关拆开看看,双控开关也有明显的L,L1和L2标识。是不能引入零线的,不知道你是那里的低压电工培训师,会认为家用86型双控开关可以同时接零火线,反正我考过两次电工操作证,已经车续五年多做维修电工,一年有三百三十天在搞开关插座电线。叫过端子激穿打火,见过插座击穿打火,就是没见过谁这样接开关的。我能告诉你的是86型双控开关这样接环境差点,是很容易击穿打火的,就像你开车逆行,一样可以走,但是容易出事。。。。还有你是培训电工的,双控开关接线是这样培训的吗???

网友V:
再说灯  过去灯泡很多 现在LED灯也都是磁吸式的 上面都有接线夹

灯具上面有接线夹  火线(红/棕)  零线(绿/蓝)  接上即可

现在的灯具接线上 安装也非常方便

网友V:
一个灯的开关 接线 讨论成浩瀚的工程 表情  各种接法与讲解  各种知识要求

实际上 灯具开关买回来,开关上有接线标识,按照(接线标识)接线即可!

再说 灯具上有接线夹(绿色/蓝色=零线)/(红色/棕色=火线)  接上即可,就这样简单!

看完此贴 感觉是: 简单的问题  讨论复杂化了。。。

网友F:
楼主能说一下,邻居啥时出现的一开就跳闸?用了n多年,还是就没用过
就顶楼接线图,如果不是产品质量问题,没有理由电路
哦 也有就是接错线了

网友V:
一个灯开关接线的问题   确实是讨论的专业  各种分析 各种解释  各种指导  哈哈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有一点你没明白,就算开关质量问题,正常损坏也不应该出现短路。像这图接法出现短路现像不能怪开关质量不好,明显是接法错误引起的。考电工培训是有考双联控制的。你说的2p断路器,就像触点粘一起,也不会短路,最多是关不掉电源或送不上电,正常损坏不会出现短路现像。。。像一条线要转换相,工业上是用两个接触器控制的,接触器一组两个静触点,断开时是动触点是同时断开两个静触点的,就算这样断开,在三相电中也会出现触点粘住或打火短路的,所以又有了机械联动,两接触器有一个粘住另一个就无法吸合,但是因为灰尘,也无法避免短路,所以前面就加了保险丝或断路器来避免严重故障。。

2P开关质量不好或者使用不当,一样存在相零(两极)间短路的故障。

在这里,我们争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双控电路允不允许断零?二是双控开关是否容易出现短路?

我们从2P开关控制单相电路来说,证明双控电路是可以允许断零的,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见下面第一张示意图)。

同样,前面我说过,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一种双控开关,建议你拆解一个双控开关看看质量符合要求的双控开关会不会容易出现你所说的“短路”问题。

下面第二、三张图片,是我当年受聘特种作业(低压电工)培训考评员时,制作培训用的PPT课件使用过的两种双控开关的图片,你自己仔细看看,它们在哪种情况下会损坏“短路”的呢?

从第二、三张图片可以看出,合格的、质量好的双控开关是不容易出现短路故障的,因为在正常状态,活动触点在卡槽限位下(第二张图)或者随意状态(第三张图)下都不容易出现短路的可能。

用90年代的开关讲解  指导用在新国标上  惊喜!  哈哈哈!

网友V:
现在灯的开关 开始智能无线开关时代了  从灯具到开关智能无线化发展 (如同电动汽车发展自动驾驶技术一样)

网友V:
无线开关 在家里使用路由器来控制灯开关  开关可以用3M贴 粘在任何位置 就可以控制灯的开关

这种开关是子母开关 把原来墙壁上的手工灯开关拆下来,把智能开关接上,替换上的这个是母开关, 一个母开关有多个子开关

子开关是无线的,(就是遥控器的功能) 可以粘贴在任何位置 也可随手放置任何位置,只要你按动子开关 就可控制母开关的开灯关灯。

网友V:
这类无线子开关适合卧室墙壁灯开关在床铺很远的地方 这个适合你用无线 子开关去遥控。

买过这个开关 有些鸡肋  只适合卧室起床 开灯 开关离床很远的情况使用。

另外 智能无线家居(空调 断路器 监控 自动门锁 。。。)等 一般都需要路由器 并且都需要24小时开着 并且常年不间断

这就需要路由器的散热要好 否则路由器散热不好 时间一长 路由器就挂了

网友V:
实际晚上都有起夜上厕所的情况  床边放一个床头柜 一个触摸小夜灯 也可以插在墙壁上 都很方便

晚上起夜的适合 顺手一模 小夜灯就亮了(半夜起床 触摸式小夜灯 亮了以后 不刺眼)

网友V:
但是触摸式在床头适用  走廊与客厅不适用 半夜去厕所 人体经过 走廊卫生间时 就需要用感应小夜灯

从卧室起床 走到客厅 再到卫生间 这一趟下来 经过客厅 卧室门口 感应式小夜灯 都会自动亮起

这种感应小夜灯 分两种 一个是电池 卧室门口与卫生间里面用电池的  (基本上2年换一次7号电池)

可以随便安装到任何地方,但不适合安装在床边 因为你一翻身 灯会亮。

网友V:
这种带电插头的小夜灯 适合安装在客厅走廊与洗手间门口 半夜起床的时不用开客厅的大灯,小夜灯会自动感应人经过亮起。

网友V:
这种触摸式的小夜灯,与感应式的小夜灯  不需要遥控器  只要夜里起床经过就会自动亮,

都是自动感应的 并且白天不亮 只有晚上人经过才亮

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T:
下面第二、三张图片,是我当年受聘特种作业(低压电工)培训考评员时,制作培训用的PPT课件使用过的两种双控开关的图片,你自己仔细看看,它们在哪种情况下会损坏“短路”的呢?

从第二、三张图片可以看出,合格的、质量好的双控开关是不容易出现短路故障的,因为在正常状态,活动触点在卡槽限位下(第二张图)或者随意状态(第三张图)下都不容易出现短路的可能。

这些都有规定的,是几十年血的教顺总结的规定,建议你去考下电工操作证。你在回来看,你说的这些就像你在高速上逆行,按理说只要完美避开对向车辆,高速逆行是完全没问题的,我在跟你说下,这种灯的86型双控开关,是不能零火线同时引入两个触点的,更不用去证实断零线可不可以,断零线不是不可以,是要在断相线的情况下才能断零线,就像车辆逆行,不是不可以,是要有交警指示的情况下,或在规定允许借道超车的情况下可以驶上对向车道逆行。这个断零线也是一样道理,只是这个已经几十年经验的死规定了,安监有明确要求的,很多触电和火灾事故都是没按规定做引起的。

请你仔细看看上面后面的两张图中的两种双控开关,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会“短路”?????!!!!!!

空口无凭,空谈没有用,建议你自己拆解一两个合格的、符合要求的双控开关,看它们会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容易“短路”!!!!!

再说一遍,楼主的双控电路没有问题,断零没有错、也符合规范,因为2P开关也是断零的。至于什么情况下不允许断零,恐怕你也分不清楚吧(你可能真的不懂才说你前面的那些话)?!

楼主的双控电路造成短路是你的开关质量问题。假如你改用#40楼电路,由于你使用了不合格的开关或者施工不当造成总开关跳闸或者事故,是不是也责怪这个电路造成的呢??!

我不用去考什么“电工操作证”,因为我就是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考证(早期是安监局,现在是应急管理局)的外聘培训和考评人员(2017年退休多年后才辞去这个工作)。在十多年的期间内,培训和考评过的人员超过一万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T:
你自己拿双控开关拆开看看,双控开关也有明显的L,L1和L2标识。是不能引入零线的,不知道你是那里的低压电工培训师,会认为家用86型双控开关可以同时接零火线,反正我考过两次电工操作证,已经车续五年多做维修电工,一年有三百三十天在搞开关插座电线。叫过端子激穿打火,见过插座击穿打火,就是没见过谁这样接开关的。我能告诉你的是86型双控开关这样接环境差点,是很容易击穿打火的,就像你开车逆行,一样可以走,但是容易出事。。。。还有你是培训电工的,双控开关接线是这样培训的吗???

你知道L1、L2分别表示什么吗?

它们表示第二、第三条电线,也就是区别于主(L)线的另外两条线,不一定表示就是相线。

也就是说,用在不同的电路,就有不同的定义,这你就不懂了。

请问下面的开关怎么就容易出事了呢,能给出理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说一下,邻居啥时出现的一开就跳闸?用了n多年,还是就没用过
就顶楼接线图,如果不是产品质量问题,没有理由电路
哦 也有就是接错线了
邻居用了8年了,用的好好的。一直没动线路,一按此开关跳电表总闸,合上总闸,又按此开关,又跳总闸。才喊我下去维修。我去换了个好开关就好了。确定是短路跳闸。

网友F:
回复 网友V:
这开关恐怕是20年代,设置更早
不影响如何接线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还按原样接线?
没分析为啥短路?
零火都进开关应该是为了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一个灯的开关 接线 讨论成浩瀚的工程 表情  各种接法与讲解  各种知识要求

实际上 灯具开关买回来,开关上有接线标识,按照(接线标识)接线即可!

再说 灯具上有接线夹(绿色/蓝色=零线)/(红色/棕色=火线)  接上即可,就这样简单!

看完此贴 感觉是: 简单的问题  讨论复杂化了。。。
理越辩越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你估计没遇到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按原样接线?
没分析为啥短路?
零火都进开关应该是为了省线
开关测量零火短路了呀,帖子开头说过表情。按动开关已无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2p的开关触点不是同一触点控制,是分开两个开关的。而且是同时通断的,看你是完全不了解,1p+n那类断零线的,接通还是零线先接通,断开还是零线后面断开,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家用双联开关触点和动片断开时隔一毫米左右,绝缘就靠空气,接通和断开都会有点火花,如果在有点脏有点潮湿,很容易击穿打火。我家插座插着风扇,表面都被激穿烧焦,还是正泰的,实际和品牌无关,表面潮湿,激穿很正常,

请问一下, 2P开关下面接一个负载,是不是从相线到负载,再从负载回到零线?如果拉下或者合上2P的开关,是不是也是零线进入开关?

建议你你自己画一张电路图分析一下,是不是如此??????

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的开关不好,就赖电路有问题。
2p开关和双控开关没有可比性,2p开关零火线两条中间是有绝缘分开的,一共四个接线端,而且触点隔离距离比双控远很多,双控开关是三个接线端,触点接触距离是很近的,两个出线端和动片也没有塑料绝缘隔离,我才搞维修电工五年,碰过几个两个静触点和动触点分不开的,像上面图这样接触点不能完全分开就是短路,零火直通。。不要说什么开关质量问题,这开关设计就不是给你这样用的,而且开关也有一定寿命,开关坏了就短路,另一种接法开关坏了最多灯关不了,那么大的安全隐患,你还说是开关问题。。。正常接法开关就算坏掉也不会短路的。
说得对。普通开关怎么你能和带有短路过载保护的2p断路器相比呢,普通开关没有保护。另外2p开关是由1p组合而成,中间两边那么厚的绝缘材料。肯定不易零火击穿开关短路。看1p,3p的结构。
另外2p开关本来就是进零火的。

楼主:
找到了西门子双控开关的说明书

楼主:
网上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你自己拿双控开关拆开看看,双控开关也有明显的L,L1和L2标识。是不能引入零线的,不知道你是那里的低压电工培训师,会认为家用86型双控开关可以同时接零火线,反正我考过两次电工操作证,已经车续五年多做维修电工,一年有三百三十天在搞开关插座电线。叫过端子激穿打火,见过插座击穿打火,就是没见过谁这样接开关的。我能告诉你的是86型双控开关这样接环境差点,是很容易击穿打火的,就像你开车逆行,一样可以走,但是容易出事。。。。还有你是培训电工的,双控开关接线是这样培训的吗???

你知道L1、L2分别表示什么吗?

它们表示第二、第三条电线,也就是区别于主(L)线的另外两条线,不一定表示就是相线。

也就是说,用在不同的电路,就有不同的定义,这你就不懂了。

请问下面的开关怎么就容易出事了呢,能给出理由吗?

网友H:
这些你都全信?

你怎么不看看前面图中的那些开关触点,怎样引起L、N之间“电弧短路”?如果真的那样,恐怕所有的这类开关在任何电路中都不能使用啦!

为什么不画出电路图仔细分析一下,360AI搜索说的话靠谱吗???

网友V:
哈哈哈  挺有有意思的

从整个帖子总体上看,这样的讨论很不错,首先是(老兔子)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是(877476825)进行解释

这样一问一答形成了一个技术讨论主题,无论是对还是错  ,电工接线的技术 讨论的氛围还是很好的。

虽然(老兔子)举例部分是90年代的开关,但不影响出发点,(877476825)解释也比较认真,每个细节都仔细说明了

论坛需要这样的讨论,如果大家都只看 不回贴讨论,也就没有技术讨论贴了。 总体来说 这个帖子的讨论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H:
在我几十年维修电工工作生涯中,还没经历过这类开关因电弧造成短路的故障现象,触点粘连反倒见过不少。

要知道,生产厂家设计生产的各种电器产品,都要考虑各种状态下的安全问题,国家规范、企业生产标准等文件都会对触点之间距离间隔有要求,除非小作坊或者厂家没有按标准生产,粗制滥造。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在我几十年维修电工工作生涯中,还没经历过这类开关因电弧造成短路的故障现象,触点粘连反倒见过不少。

国家规范、企业生产标准等文件都会对触点之间距离间隔有要求,除非小作坊或者厂家没有按标准生产,粗制滥造。

弱弱的问一下,照片上的开关是90年代的东西吧!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什么开关了,大部分都是LED灯了,

过去的时代的产物就别发了  你搞点现在大部分家庭用的开关 发一下 那样比较贴近现实 让看贴的人 吸收知识

你发这些老产物 现在城市里面的没有人用,也只有部分乡下有用的,关键是你找些现在用的开关作一下这类教程

这样你用现在的开关与灯具制作出来的教程 发出来也实用,发一些90年的产物 能说明什么? 城市家庭还在用?

3年~5年前都是这样的 (单控)墙壁开关

3年~5年前都是这样的 (多控) 墙壁开关

现在开始芯片式的 智能墙壁开关

网友T: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在我几十年维修电工工作生涯中,还没经历过这类开关因电弧造成短路的故障现象,触点粘连反倒见过不少。

国家规范、企业生产标准等文件都会对触点之间距离间隔有要求,除非小作坊或者厂家没有按标准生产,粗制滥造。

弱弱的问一下,照片上的开关是90年代的东西吧!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什么开关了,大部分都是LED灯了,

过去的时代的产物就别发了  你搞点现在大部分家庭用的开关 发一下 那样比较贴近现实 让看贴的人 吸收知识

你发这些老产物 现在城市里面的没有人用,也只有部分乡下有用的,关键是你找些现在用的开关作一下这类教程

这样你用现在的开关与灯具制作出来的教程 发出来也实用,发一些90年的产物 能说明什么? 城市家庭还在用?

3年~5年前都是这样的 (单控)墙壁开关

3年~5年前都是这样的 (多控) 墙壁开关

现在开始芯片式的 智能墙壁开关
那就怪了,我才干五年就碰到过不少电弧打火短路的,当然不都是这类开关。值得怀疑的是,首先你电工操作证是怎么考的应该深究,就像上世纪考的,最少也是六年一审,就你上面画的两个开关一个螺口灯泡的图,这电路绝对是不合格的,你的接法就和开车高速上逆行一样,其它也没什么好说的,说了那么多你一直无视,偏执自己的想法做法。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在我几十年维修电工工作生涯中,还没经历过这类开关因电弧造成短路的故障现象,触点粘连反倒见过不少。

要知道,生产厂家设计生产的各种电器产品,都要考虑各种状态下的安全问题,国家规范、企业生产标准等文件都会对触点之间距离间隔有要求,除非小作坊或者厂家没有按标准生产,粗制滥造。

那就怪了,我才干五年就碰到过不少电弧打火短路的,当然不都是这类开关。值得怀疑的是,首先你电工操作证是怎么考的应该深究,就像上世纪考的,最少也是六年一审,就你上面画的两个开关一个螺口灯泡的图,这电路绝对是不合格的,你的接法就和开车高速上逆行一样,其它也没什么好说的,说了那么多你一直无视,偏执自己的想法做法。

网友T:
引用 网友H:

这些你都全信?

你怎么不看看前面图中的那些开关触点,怎样引起L、N之间“电弧短路”?如果真的那样,恐怕所有的这类开关在任何电路中都不能使用啦!

为什么不画出电路图仔细分析一下,360AI搜索说的话靠谱吗???
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这类开关,我都没见过零火同时引入同一组静触点的。也可以认为所有的这类开关是不能这样用,只能单独引入一条相线。还有双控开关就是双联开关,但不是双位或两位开关。双控双联是一个公用动触点,两个静触点。。双位开关是两组分开的动静触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这类开关,我都没见过零火同时引入同一组静触点的。也可以认为所有的这类开关是不能这样用,只能单独引入一条相线。还有双控开关就是双联开关,但不是双位或两位开关。双控双联是一个公用动触点,两个静触点。。双位开关是两组分开的动静触点。

你没见过不出奇,因为你接触的太少啦,因为你连我上面的图示都没看懂,不知道我图示中的都是双控开关,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有这两年最新的品牌产品。

你再仔细看看图片中的两种双控开关中的触点距离,容易产生你所说的电弧吗?

连这些都没看懂,还来质疑我的电工证如何考得来的。

知道吗,现在是我在考你电工安全基础知识。

你只看到我图中的螺口灯泡,有看懂图中括弧中的文字表示什么意思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这类开关,我都没见过零火同时引入同一组静触点的。也可以认为所有的这类开关是不能这样用,只能单独引入一条相线。还有双控开关就是双联开关,但不是双位或两位开关。双控双联是一个公用动触点,两个静触点。。双位开关是两组分开的动静触点。

你没见过不出奇,因为你接触的太少啦,因为你连我上面的图示都没看懂,不知道我图示中的都是双控开关,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有这两年最新的品牌产品。

你再仔细看看图片中的两种双控开关中的触点距离,容易产生你所说的电弧吗?

连这些都没看懂,还来质疑我的电工证如何考得来的。

知道吗,现在是我在考你电工安全基础知识。

你只看到我图中的螺口灯泡,有看懂图中括弧中的文字表示什么意思吗?
我质疑你电工证怎么考的,是因为你说开关有国家标准,但是你的图就违反了标准,电工考证双联开关是要考的,你这图就违反了安规,就已经不符合国家标准了,考电工证你怎么考的,自己想,还有我说了你图就像高速路逆行一样,违反规定了。那里违反了你自己认真看看。首先灯座,只有中间的线才能是相线,然后这种双控开关不能同时进零火线。这开关设计就不是给你同时接零火线的,你都违反安全规定了,还说厂家的不合格,自己想想你电工证怎么来的。等下我传个今晚遇到的插座打火照片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这类开关,我都没见过零火同时引入同一组静触点的。也可以认为所有的这类开关是不能这样用,只能单独引入一条相线。还有双控开关就是双联开关,但不是双位或两位开关。双控双联是一个公用动触点,两个静触点。。双位开关是两组分开的动静触点。

你没见过不出奇,因为你接触的太少啦,因为你连我上面的图示都没看懂,不知道我图示中的都是双控开关,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有这两年最新的品牌产品。

你再仔细看看图片中的两种双控开关中的触点距离,容易产生你所说的电弧吗?

连这些都没看懂,还来质疑我的电工证如何考得来的。

知道吗,现在是我在考你电工安全基础知识。

你只看到我图中的螺口灯泡,有看懂图中括弧中的文字表示什么意思吗?

看这三张照片,一小时前才换下来的,用电器就是几十瓦的水泵,换了个插座水泵正常,就是插座内部打火,这短路开关上都能看到气化的铜。这插座火零和火地内部都隔两毫米以上,别说你双控开关那点距离了,有点水气那开关一按会短路很正常。这上级漏电开关40安的,所以打火多一点,如果16安断路器就很快跳闸了。。。我干五年维修电工,类似的短路打火已经碰过不少了。就是端子排,两端子隔两毫米左右,中间还有塑料片挡着,击穿打火的都碰过两次了,3p断路器上端隔的一厘米左右,够远了吧,我同样见过打火把线都烧断的。

网友T:
看看这照片,是配电柜的,下端一个短路,三个空开上端都跟着炸了,一个三条线都炸飞了,这个是我第一个到现场拍的照片,不是人为搬开的。上一级是600安熔断器,三相熔断器都烧了,不然这配电柜还有得炸。

网友T:
这个空开上端是汇流排,一送电就放炮,汇流排照片没拍到,只拍了空开,因为要买空开所以拍了这照片。这个汇流尾端打火击穿,一送电打雷一样跳闸,还有一次整个汇流排炸飞的,没拍照片。这些距离远超开关触点距离,有时照样激穿,更别说开关在开关时有电弧了,像空开内部都有灭弧的,同时引入不火零或不同相的开关,结构上就不是家用那种,结构完全不同,用的不是同一组。。

网友H:
呵呵!

你上面的这些开关、插座真的是因电弧造成损坏的吗?

特别是后面的那几张图片????

这么明显的接触不良引起的过载、发热烧坏,或者热短路都不知道,还来摆显。

不懂就别装懂啦!!!!!!!!

不服气,可以问这里的其他人,你的这些图片中有哪个是因“电弧”造成的“短路”而损坏的。

这里特别地借这位先生的图片追问一下楼主,那三个断路器图其中一个坏成这样,是不是线路设计不合理或者不安全造成的啊?

网友V:
用过 瑞士原产ABB 断路器  用多少年了 没问题

网友V:
墙壁里面的电源线 直接采用 屏蔽电缆 直接采用铝合金 明装墙插

网友V:
即使墙壁上需要有暗盒插座的 也采用铝合金的底盒

网友W:
如果这双控用两个继电器控制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过 瑞士原产ABB 断路器  用多少年了 没问题

确实abb的空开材质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