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3):
1,修改别人的项目,从现场设备里上传FX5U程序后(FX5U里的程序为A没有注释)。又找到主管拿到该项目的源程序(假设为B带注释的程序)后,发现,B程序和A程序有一些不同,但大体还是相同的。
这时候,我打开了B程序,然后在B程序的页面里选择上传A,程序。这样上传后的程序就有注释了。问题是,上传后的程序架构是属于A程序的还是属于B程序的。  或者说,A程序没有注释,能把B程序的注释导入到A里面嘛?问题是导入时候,不仅有注释,还有全局标签,局部标签等很多麻烦事。  所以,打开B程序,在上传A程序来覆盖B程序,这种方法可行不?这样的话程序是不是变成了A的结构加B程序的注释。

网友A:
可以先打开B,然后用此程序上传A程序,上传上来的程序即为带B注释的最新程序。2,可以把B程序注释先导出来,然后在导入到上传上来的A程序里面去

网友B:
修改别人项目的程序,以读取当前PLC的程序为准。

如果没有注释,将有注释的源程序,导出注释再导入到要修改的程序。

说白了,程序是主要,注释只是参考。

理清程序逻辑关系,不看注释也照样能改。

网友C:
打开B程序,在现场联机上传就可以了!上传的程序是在线的、带注释的程序!可以在线效验一下,没有问题了,再做修改!
+1

网友D:
我用过2中办法:
1.打开带注释的B程序,去PLC导出A程序,此时得到了PLC里面的A程序,显示了B原先的注释(程序框架为A的,注释为B的);
2.版本不同的时候用,打开B程序,在注释界面点击“编辑”“写入至CSV文件”,得到一个文件 ;然后导出A程序,选择“编辑”“从CSV文件读取”,选择之前导出的文件,得到带注释的A程序。

网友E:
打开B的程序,在B的程序里上载当前设备程序,这样程序是最新的,B上面的注释也就跑到当前上载的程序里了,就是他们修改过的程序是没有注释的,其他都有注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上传后的A程序,覆盖了B程序的结构了嘛?也就是说上传后的A程序,为A程序的结构,加上B程序的注释。这样的复合体才行。我校验过,发现在B程序中进行上传后的A程序和单独上传的A程序,结构不一样。所以,这样上传后的程序,是不是一个综合体!它重叠了A程序和B程序的公共部分,又保留A 程序和B程序的不同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能看懂,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时间还很紧,而且注释导入不了新的程序里面,我只能打开B程序,再上传A程序。上传后,能在线监控,但是问了三菱的客服,说是能监控不代表一样。必须校验,我校验了又不一样。直接把我整神。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说法最中肯,我也就是想问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以前没怎么在意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我导入导出注释这个好理解,也容易操作,其实,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打开B程序后,在上传A程序,此时A程序覆盖了B程序,那此时的程序结构是A的结构,还是B的结构,还是综合了A和B所有不同结构的混合体。主要就是这个问题。我的目的就是想给A搞到注释,但是又不能改变A的程序结构。。。

网友F:
不清楚三菱软件有没有这个功能,欧姆龙的有
1.打开B程序点符号,选择需要的符号注释,Ctrl+C 复制
2.打开A程序,同样点开符号,Ctrl+V 粘贴
B程序的注释就到了A程序中,保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