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4):
哥哥们 我现在手里一个1200作为客户端MODBUS TCP通讯2个服务器从站,现在在电脑上用两台电脑slave仿真2个服务器,现在的问题是访问一个服务器站点,读写程序都没问题,但是访问两个就不行,CLIENT我只添加了一个,还是说多服务器要添加client2、client3?两个IPV4的数据我都定义好了,两个服务器分开通讯都是可以的,但是像图上的2个服务器读写程序用完成位轮询就不能通讯成功,是轮询出了问题么

楼主:
突然成功了,程序没有问题,是slave软件没设置好,突然发现modbus slave 新建可以直接生成第二张表作为第二个仿真服务器端,这下两个服务器都可以通讯成功了。

网友A(2024-12-21):
是的,如果连接充裕,可以建立多个不同的连接发送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