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比例阀 调节型的 燃烧机风机伺服用的 网上找不到购买渠道 厂家太贵了 有那位大神知道通知一下

楼主(2024-10-24):
(无正文)

网友A:
伺服风阀
你确定这个是坏的么,一般燃烧机的伺服风阀是很少坏哦,控制器和电眼坏就很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坏了 换了一个就可以开机了 他有个模拟量输出不对 PLC一般报风机伺服故障

网友B:
3脚输出反馈不对吧,找人修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