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i曲线仪离线测试7800光藕

楼主(2024-10-24):
刚刚修好一台三菱e540报警欠压euvt,把换下来的7800光藕和好的做个对比 还真能测试的出来
这个是放下来的7800
由于没有7800用的是7840对比 其他引脚曲线一样5脚 6脚对8脚不一样
原来母线电压460上下跳动 换好上机也是7840

网友A:
据说,VI测试仪的优势是在板测试。
另外,见过的VI测试仪,是电脑主控机。不知道这个用示波器是如何连接测试的?展示一下看看?

网友B:
也有坏了测试一样的

网友B:
我都是上电流测试

网友C:
这个故障是三菱通病,电压稍微偏低就肯定报警,如果电源正常就基本这个问题

网友D:
你好,是用的这种VI测试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