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5):
现在有一台75KW的变频器,变频器前段有一根7米左右的屏蔽动力电源线,上电时传感器不烧,但是换成20米左右的屏蔽动力电源线,上电的时候就烧传感器。(屏蔽动力电源线都是一个规格一家的),请问下是什么原因,怎么改进

楼主:
变频器是ABB 的ACS 550

网友A:
加输出滤波器,或者电抗器,套磁环,降低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B:
什么类型传感器?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网友C:
烧哪里的传感器?

网友D:
这个不好回答,问题好像不清楚,最好拍个照

网友E:
是哪里的传感器。这个动力线是变频器的电源进线还是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量 一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加在变频器的前段?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的进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烧设备上的别的压力传感器(都是一个牌子的)

网友A:
参考国外设备的设计方案,一般PLC、开关电源都用38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供电,滤波器磁环是加在变频器输出端,是防止高频谐波耦合到电源线、信号线,造成干扰。降低载波频率也是这个目的。

网友F:
这个压力传感器与变频器的电气连接关系是什么样的?你要描述清楚点。变频器上电不会对其他设备造成影响。

网友B:
可能是感应电+地线不好
测一下地线与传感器各线之间电压
检查地线是否合格
传感器没有使用屏蔽线?屏蔽线没有良好接地?

在温州遇到过烧IGBT,PLC DA输出0-10v,现场反馈说有100多伏,因为不信故拖半年没去,最后在重赏之下去了
检查结果,DA正常,DA输出线,屏蔽线对地线都有100v作用电压(万用表测),....为啥会烧部件的驱动IGBT?厂家无解,只是要求不能高于10V

照此要求,从临近同类设备用6平线引过来地线,感应电压降到近30v,又对DA线加磁环,有降一下,加旁路电容,最后降到5v以下,才敢给它(珠海产的)这个部件供电,运行了3个工艺周期(也就是生产3批产品),问题解决
最初接触这个偏置电压就问过设备厂,为啥不用唐山的了,一个词说明~便宜,它便宜了,控制它的程序都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回去试试